想改GPS模块,废物利用

楼主(2015-05-18):
四轴菜鸟级新手,手头有一个以前玩车载电脑时留下的韩国进口的GPS模块,定位非常准的,准备换APM飞控,可以废物利用吗?请老鸟大侠们不吝指教,谢谢!

网友:
恐怕不能用

楼主:
能详细点吗?

网友A:
接口应该是通用的TTL数据线,可以那串口转usb工具在电脑看一下TTL输出的数据格式是不是NMEA的数据格式,如果是拿应该是可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口应该是通用的TTL数据线,可以那串口转usb工具在电脑看一下TTL输出的数据格式是不是NMEA的数据格式 ...

谢谢,尝试下

网友B:
楼主佛山哪里的?

网友:
pl2303做的ttl转usb
查下pl2303 datasheet,把gps模块本身输出到pl2303的rx和tx接出来,切断pl2303的电路,免得干扰...
这样就可以用了,前提是gps本身是标准的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佛山哪里的?

禅城的,你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口应该是通用的TTL数据线,可以那串口转usb工具在电脑看一下TTL输出的数据格式是不是NMEA的数据格式 ...

在那里看TTL输出的数据格式

网友:
APM不是还有SAL和SDL2条线吗,这个没有,也能用吗?别消化我,不懂电路

楼主:
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