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GPS还出错,什么原因?

楼主(2015-05-18):
先前GPS全都装在中心板上面的,POSHOLD模式飞 飞着飞着FAILSAFE了 点地面站和遥控都没用,下来发现日志里GPS-0 和 GPS-2都是一堆的ERROR
因为我把GPS_FAILSAFE 设置的LAND, 最近我看设置里有 land with stablize,不知道这个用哪个比较好,好像还有一个定高模式。
幸好最后落地没有伤到人和别的建筑,就断了两只桨。
http://pan.baidu.com/s/1pJMG8Pl
这是日志 10.bin是出故障的时候的日志,两颗GPS都没有信号了

于是改装把GPS都支起来,如下图,然后下午再次去试飞发现还是一堆的ERROR,暂时有点无解,盼高人指点。

附一段拍的不是很好的飞行视频

测试两周还是发现不少问题。

网友A:
鸡鸡很漂亮,图传装哪里了,如果有的话,把图传拉远试试,或者换个频率

网友B:
楼主是飞控和双GPS是什么配置?

网友:
我也想知道是什么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鸡鸡很漂亮,图传装哪里了,如果有的话,把图传拉远试试,或者换个频率

没装图传, 跟接收机天线也不直接挨着 但是接收机天线是两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飞控和双GPS是什么配置?

PIXHAWK playav版本

网友C:
我的
pixhwk和M8N双GPS的也出现过上述状态,不过我的更严重,起飞后没有飞几下遥控失灵,直接飞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装图传, 跟接收机天线也不直接挨着 但是接收机天线是两侧的

跟接收没什么关系的,跟电源线走向到有一点点关系,,但个人觉得,你这种情况更可能的是你的接口是否有虚位,或者飞控有问题,,一般不会直接降到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接收没什么关系的,跟电源线走向到有一点点关系,,但个人觉得,你这种情况更可能的是你的接口是否有虚 ...

是丢星导致FAILSAFE 然后飘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
pixhwk和M8N双GPS的也出现过上述状态,不过我的更严重,起飞后没有飞几下遥控失灵,直接飞丢

看来是双GPS要慎用? 我也出现起飞遥控失灵  然后自己RTL了 如果这时候GPS丢星的话就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接收没什么关系的,跟电源线走向到有一点点关系,,但个人觉得,你这种情况更可能的是你的接口是否有虚 ...

我的电源走线都只在管子里 也中心板前部 GPS都在后不 但是还是一堆的ERROR

网友D:
你这12轴是怎么实现的?两个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12轴是怎么实现的?两个控?

一个飞控啊 哈哈 其实之前大家都说会不稳定 其实还算稳定了

网友E:
GPS丢星5秒设置成定高比较能救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GPS丢星5秒设置成定高比较能救机

定高也会飘走吧?FAILSAFE 模式还能遥控么 昨天是FAILSAFE 遥控就不管用了

网友F:
双GPS无问题的,我的直升机都飞了无数次了!

楼主在接插件的接触上找找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双GPS无问题的,我的直升机都飞了无数次了!

楼主在接插件的接触上找找原因~

接插线?我重新做一下? 不能俩GPS接插都有问题吧 有个还是全新的GPS

网友:
我双gps也没出过问题。找找别的原因。

网友G:
一个广播台,多个收音机。
如果是收音机故障,冗余的收音机可以帮助你无中断的继续接收广播。
如果是广播信号被干扰,冗余再多的收音机也无法帮助你继续接收广播。

现实情况中,gps接收器损坏的概率极小;gps信号被干扰的概率挺大。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个广播台,多个收音机。
如果是收音机故障,冗余的收音机可以帮助你无中断的继续接收广播。
如果是广播 ...

我也想的是这个问题 问题被什么干扰了呢 之前的方案是:
一个在中心板前部GPS 不使用自带罗盘 但是靠近电源线和电调信号线;
一个在后部离电调信号线和bec也有一定距离,但是使用了该GPS的自带罗盘。

现在是俩都支起来在中心板两侧,但是去测试飞行,还是有GPS错误。

网友H:
问题排除法,将两个GPS尽量撑高,有多高撑多高,再测试看看是否真的还被干扰吧,是什么GPS?是不是不同型号引起冲突就不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问题排除法,将两个GPS尽量撑高,有多高撑多高,再测试看看是否真的还被干扰吧,是什么GPS?是不是不同型号 ...

一个6H 一个M8N

网友:
我学习一下:请问你双GPS是用的同一套定位系统,还是两套定位系统?我认为如果用同一套定位系统这种冗余是没有太大意义的,毕竟硬件的可靠程度是相差无几的,加上软件也是一样的话,就没有什么意义了·。现在有的双子星就是用的一套定位系统,我·认为意义不是很大,不知这种想法有没有道理,一管之见请大家斧正!

网友I:
可以加高试试看,这么大的电机,干扰应该很严重吧,罗盘也是。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可以加高试试看,这么大的电机,干扰应该很严重吧,罗盘也是。

罗盘干扰姿态会有错误

网友J:
觉得干扰的可能性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J:
觉得干扰的可能性比较大,

我刚看我y6的日志 没发现这么大的错误 问题现在从哪来干扰呢?我机器上有俩分电板带bec功能的,在机肚子下面 bec干扰?

网友K:
看来不是个案。我前2个礼拜也在测试双GPS,出现的情况是:双m8n,1个300块的无源版,1个116块的有源版,只要同时接2个GPS即出现搜星超级慢(起码8  9 分钟才有星而且单个GPS最多卫星数只有11.12个),单接1个有源M8N,开机一两分钟就可以有10星左右2.3分钟后最多20星;也试过同时用2个116块的有源M8N,情况照旧。我在给GPS设置参数的时候发现规律:gps 接口的波特率越高双GPS搜星速度越慢搜星数越少!!从此判断是2个GPS之间存在互相干扰!而且在使用双GPS的时候发现个比较大的安全隐患:高空使用自动返航没问题,但是千万不要自动降落以及低空近距离定点旋停!在自动降落至低空时由于2个GPS卫星数都在减少必然导致GPS自动切换,而2个GPS在卫星数减少的同时定位误差也将进一步加大,此时一旦自动切换GPS将导致飞机急速跑偏!我就因为这个飞机撞树,还好没撞到人!

网友L:
个人觉得如果是干扰或者丢星,几个gps都没用,不如一个gps一了百了,反正我是中途gps失联都习惯了,至今已练就一手高空自稳飞行技术
但是始终没搞明白一个问题,为什么商业飞控搜星结束后直接起飞直接悬停就很稳,而apm,pix很有可能无法悬停,必须过一阵才能实现。有人说是一个神马值超出范围,必须等这个值稳定到多少多少以后才行,那么为什么商业飞控不要?或者说这个过程很短。而且楼主出现的问题会不会是因为这个值突然升高?如果可能,那么原因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K:
看来不是个案。我前2个礼拜也在测试双GPS,出现的情况是:双m8n,1个300块的无源版,1个116块的有源版, ...

感觉像m8n的问题 我准备换俩6h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
pixhwk和M8N双GPS的也出现过上述状态,不过我的更严重,起飞后没有飞几下遥控失灵,直接飞丢

吓人,用的啥遥控?啥飞控?

网友K:
引用 网友L:
个人觉得如果是干扰或者丢星,几个gps都没用,不如一个gps一了百了,反正我是中途gps失联都习惯了,至今已 ...

商业飞控(像DJI)对飞行模式的过渡算法比较好,很平稳,而且DJI是要求6星以上才锁定GPS,但是PIX (APM)默认是4星,此时的HDOP(精度)不够,肯定不够稳妥。如果将PIX(APM)的最少定位卫星数改为6星或更高,一样可以实现起飞即可定点(前提是先定位)。

网友M:
声影很好听啊。。。嘎嘎

楼主:
引用 网友M:
声影很好听啊。。。嘎嘎

这个问题我要不解决就等于一颗不定时炸DAN在天上飞

网友M: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我要不解决就等于一颗不定时炸DAN在天上飞

嗯,不过声音像涵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嗯,不过声音像涵道了

12个50级别的大电机 配17寸蜻蜓桨 声音确实销魂

网友:
引用 网友K:
商业飞控(像DJI)对飞行模式的过渡算法比较好,很平稳,而且DJI是要求6星以上才锁定GPS,但是PIX (APM ...

完全不认同。为此我的apm已改成9星,除了时间久点其他没有改观

网友N:
我都用雙GPS.飞了百個起降.
GPS-2 = GPS 故障 GPS_-0 =GPS 己正常 .樓主有一個GPS 有問題.請入LOG 檢查那一個GPS 數據出ERROR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我都用雙GPS.飞了百個起降.
GPS-2 = GPS 故障 GPS_-0 =GPS 己正常 .樓主有一個GPS 有問題.請入LOG 檢查那 ...

http://pan.baidu.com/s/1pJMG8Pl 这是日志 10.bin是出故障的时候的日志,两颗GPS都没有信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