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楼主(2015-05-18):
昨天去外场飞 一不小心飞高了 看不清姿态 (还不能看屏幕飞)感觉飞机转了180度 我也不敢推油门了 机机自由落体。。。。。。。。。(此处省略1000字),那么问题来了,飞机的反转是不是完全要靠手来控制,5通道的3段开关是起什么作用的,我分别打在不同的档位上感觉不到姿态的变化,是我没有设置好参数?飞这个东西是不是一定要练好对头对尾才能看屏幕飞还是直接就从屏幕开始?请大家能不能推荐个淘宝店家 论坛不能发链接 关键字也行 原来买的那家问他问题他嫌烦 不想再在那家卖东西了

网友A:
你这几年都飞了什么呢,有直机或固定翼基础很快就能适应,屏幕或眼镜就是对尾一样啊,只不过从机外变成机内了。主要的是适应高度控制,其次开始到空一点的地方飞,熟悉环境空域后再加大难度。如果你有模拟器带四轴的可以练一下,论坛里有不少穿越四轴群,加一个两个比问店家更实用,毕竟店家什么都卖,您这不是耽误人家生意么

网友:
你飞高反转是对头啊还是倒飞呢?三段开关设定不同参数,一般1自稳2手动,可以参考一下人家的设置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几年都飞了什么呢,有直机或固定翼基础很快就能适应,屏幕或眼镜就是对尾一样啊,只不过从机外变成 ...

主要飞3D的 汽油机 早些年也接触过直机 手感还是有点的  但是现在纠结的是开始的时候到底是看机飞还是看屏幕飞,看机飞虽说不能对头对尾是没有问题的。飞高不是对头 是倒转了180度 一慌就不知所措了!

网友A:
没把握的情况下盲目飞高飞远做自己不熟的动作都是大忌,建议找个人或是你儿子也行在旁边看着提醒状态高度及是否有人路过,你看屏飞,开始难免磕磕绊绊,熟了就好了。你看屏还有点轻松,我是直接戴眼镜,封闭临场感更强,经常浑身较劲,现在好多了

网友:
先目视飞小航线,最好四面都过,然后就轻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把握的情况下盲目飞高飞远做自己不熟的动作都是大忌,建议找个人或是你儿子也行在旁边看着提醒状态高度及 ...

敢问你对头能飞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敢问你对头能飞吗?

话说看屏幕就是一直对尾巴...

如果你要做屏幕和真机的切换的话..最好熟悉一点在来..初期真的就是看屏幕感知高度控制而已...

视线要从屏幕移到飞机上的话一定要记得先悬停好飞机再去找..一两眼看不到立刻看回屏幕..找地面参照物飞回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敢问你对头能飞吗?

是指直机的对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指直机的对头吗?

不管是直机还是四轴,我的意思是要是你也不能对头,我就先不练对头。先练看屏幕飞。

网友:
五通道是三种自稳飞行模式的选择

网友:
这是最基本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