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900配什么电池?

楼主(2015-05-18):
刚装了一架s900,z15云台带GH4。未装电池6kg。不知道选用多少容量的电池合适,10000mah,12000mah还是16000mah合适。能飞多久。有相同配置的摩友指导下。

网友A:
选1w6的吧,我空机带1w才18分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选1w6的吧,我空机带1w才18分钟

18分钟还要怎样?大飞机能飞个10分钟完全够用了!用1W的吧你动力还有余量万一有个桨出问题还不至于炸鸡!

网友:
引用 网友B:
18分钟还要怎样?大飞机能飞个10分钟完全够用了!用1W的吧你动力还有余量万一有个桨出问题还不至于炸鸡! ...

我的Y6 貌似也能10000MAH 飞20分钟,4kg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