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 奇怪?遥控数据会自己动?

楼主(2015-05-18):
求助 为什么遥控数据会自己飘动 难道开了定高 自稳 磁定向?

楼主:
还有就是起飞到时候会一边倒 逐个校准油门了还是这样

网友A:
飞机一边倒先检查电机顺序方向有没有错,然后校正ACC,还是不行就重刷固件,还是不行就检查飞控是不是在鸡架的重心位置附近,还是不行建议返修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机一边倒先检查电机顺序方向有没有错,然后校正ACC,还是不行就重刷固件,还是不行就检查飞控是不是在鸡 ...

请问我这个怎么确定方向 谢谢 我怕搞错了

网友B:
你的接收机到飞控的信号线的连接可能有问题  建议全拆了  按照说明再装一遍
你的GPS反了  有天线的那面朝上
你的接线太乱  建议电调线直接接到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接收机到飞控的信号线的连接可能有问题  建议全拆了  按照说明再装一遍
你的GPS反了  有天线的那面朝 ...

接线按照这个接的

线直接接电调有点松所以自己焊接了一个电调板来接可以吗 而且电调可以给接收机和MWC供电

网友B:
这个飞控没研究线序   不作指导
单独做一个电调板挺好
开关通道 选择
angle 三个全点
bora  中间通道
mag  最后一个
你的里边没有headfree  那个模式比较好
MWC默认参数就能飞起来 不用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飞控没研究线序   不作指导
单独做一个电调板挺好
开关通道 选择

谢谢指导!headfree是无头模式吧,但是我默认的一飞就一边倒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指导!headfree是无头模式吧,但是我默认的一飞就一边倒

一飞就到不外乎三个问题
1 桨的方向旋转方向错了
2 电调线序错了
3 飞行技术不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飞就到不外乎三个问题
1 桨的方向旋转方向错了
2 电调线序错了

谢谢指导!               我尝试改进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