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算做一个垂直起降的固定翼,求做过的给点经验

楼主(2015-05-18):
初步打算是用多轴起降,固定翼起飞行,但不知道二者之间的协调,该用几个飞控,占用几个通道,什么飞行原理,副翼方向俯仰怎么实现,求做过的给点经验,谢谢了。

网友:
如果把多轴和固定翼结合起来太重了吧!可以用个大推力的涵道或者涡喷,火箭发射一样起步,论坛里看过这个视频的。还有就是改变喷嘴方向,然后升到空中再向前飞,论坛里也看过这个视频的,慢慢找找看。成功了记得发视频哈!!

楼主:
想做鱼鹰那种类型的

网友:
其实好好练,3d吊机会了也就垂直起降了。。。

网友:
用两个控就行

网友:
自己做应该比较难吧

网友:
想法很好

网友A:
?firsttime=0

有现成的成品机,你可以参考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94861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09513

网友:
搜搜航模鱼鹰的视频

网友B(2015-06-26):
引用 网友A:
?firsttime=0

有现成的成品机,你可以参考下

我有个疑问, Y3 模式起飞后, 转换为水平飞行时尾马达要停转,而且机翼两个动力马达要保持动力输出一致, 这是如何实现切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疑问, Y3 模式起飞后, 转换为水平飞行时尾马达要停转,而且机翼两个动力马达要保持动力输出一致, 这 ...

飞机自带飞控来控制,操作只是一键切换,不需要做什么干涉,自动稳定

网友:
看似要专门开发飞控,目前市面上的飞控好像没有支持这个切换的

网友(2015-09-07):
自己做垂直起降,还是有点难度的。。。。。。。。。。

网友:
有难度,但敢想敢做祝早日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