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机飞丢了很烦操,有了这个利器就再也不用担心了,舵机驱动板做的FINDER。

楼主(2015-05-18):
穿越机机本来就小,掉草丛了,失控了咋办,我有个好主意。(帖子放这里不知道是否合适)
看了很多回复,买这那的,这个你需要一淘汰的舵机,只要主板是好的,哪怕烧了一个场管。
先原理吧。
舵机作为一个伺服系统,电位器就是控制的反馈。
由舵机电机控制电路驱动有刷电机转动,电机的正反向转动通过改变两个电机的正负实现。通过去掉一个场效应管或者加一个二极管,电机就只能朝一个方向转动。电机换成蜂鸣器,扳动摇杆,电机正转蜂鸣器也就响了,反过来由于二极管或者缺元件使得没有电压输出,电机转不了,也就是蜂鸣器没法响。

拆开舵机,找到连接电位器的三根导线,一定要记住中间级的接线处.

选取两个阻值不一的电阻,焊接在电位器的引脚处,两点阻的大小总和应该约等于电位器的总阻值.我这里选取的是222和102.电机接线处可以焊接一个发光二极管.这时候你可以把舵机插在接收机的某个通道,可以看到二极管可以被控制亮熄.

去掉一个管子,管子不能随便去掉,我这里有两个Y1 两个Y2,先试图去掉左边的Y2,看看二极管是否能被控制,如果不行,将Y2焊接回原处,再去掉右边的Y2.

观察发光二极管就能识别正负极,焊接上蜂鸣器.

最后的效果.

如何使用.
在给接收机配对的时候,保证接收机失控的时候输出的信号可以使蜂鸣器响.接收机通道不足的可以用Y线解决.

蜂鸣器的响声通过控制板与直接通电会有差异,这与电机驱动的信号不是连续的直流有关.要做的完美,或者驱动一个巨响的报警器就要加后续电路了,这里就不再折腾了.

祝爽飞不丢机.

网友:
大哥,这个东西有卖的

网友:
不就是bb响

网友A:
有卖的. 接在接收机上某个通道如果几秒钟没动, 蜂鸣器就响.

网友B:
废这劲干嘛,已经有现成的卖了

网友:
呃某宝上的个头小多了。。。

网友:
是 DIY 我就顶  哪怕是劳民伤财·

网友:
不错,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卖的. 接在接收机上某个通道如果几秒钟没动, 蜂鸣器就响.

你说的那种我用过,不好使,老是滴滴滴的,烦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废这劲干嘛,已经有现成的卖了

你说的那种我用过,不好使,老是滴滴滴的,烦死了。我的目的还有就是接大功率的蜂鸣器,放在多轴航拍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那种我用过,不好使,老是滴滴滴的,烦死了。我的目的还有就是接大功率的蜂鸣器,放在多轴航拍上。 ...

咋会啊,应该是电压低要响,然后设定某一通道拨动就想,或者失控以后响。不会没事就响。

网友C:
买一个拉烟电子开关 再加蜂鸣器 搞定

网友D:
如果炸机的时候电池被拉扯出来了怎么响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如果炸机的时候电池被拉扯出来了怎么响

我就遭了,电池掉了没找到机器

网友F:
建议楼主某宝搜一下Stick-N-Find,穿越飞不远,用这个完全可以搞定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就遭了,电池掉了没找到机器

因为我遇到过、炸下来的时候电池被甩出来
飞机低了图传没信号(最后画面是没有)
只有大概方向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amp;_dsign=45a80aa4
就这样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因为我遇到过、炸下来的时候电池被甩出来
飞机低了图传没信号(最后画面是没有)
只有大概方向

我的估计碰到电线,又是晚上最后图传显示在40米空中,第二天没找到

网友:
Stick-N-Find这个看了一下有必要买一个

网友:
大力电子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一个拉烟电子开关 再加蜂鸣器 搞定

好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估计碰到电线,又是晚上最后图传显示在40米空中,第二天没找到

我回放DVR录制的视频我都以为是飞走了
因为最后显示的时候速度是53km/h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就遭了,电池掉了没找到机器

我也是………

网友:
折腾有理、动手伟大

网友:
我买了现成的,多轴用不起,可能只能用在有舵机的其他飞行器,或者我买的是坏的!

网友:
废物利用、环保的DIY都是好贴,至于有卖的就让任性的买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一个拉烟电子开关 再加蜂鸣器 搞定

这个方法不错,或者led灯开关带蜂鸣器,用独立通道控制!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建议楼主某宝搜一下Stick-N-Find,穿越飞不远,用这个完全可以搞定了。

这个要怎么用在穿越机上呢?  超出30米就报警??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要怎么用在穿越机上呢?  超出30米就报警??

贴在穿越上,手机下个app,飞不见了打开app,顺着地图找就是了,还可以控制发光,报警。

网友:
大校OUT了

网友:
BB响要是能加一个通道控制它响就好了 大神 再研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卖的. 接在接收机上某个通道如果几秒钟没动, 蜂鸣器就响.

一分钟

网友:
弄个用钮扣电池的吧,炸机很多时候机电分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