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教 飞机反扭力 问题!

楼主(2015-05-18):
我的SU27  用2212 1400KV  8寸浆 反扭力 特别大 总是往一个方向横滚! 怎么解决?   求大神指导!

网友A:
用遥控微调开关调整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遥控微调开关调整一下试试

微调完了 比如 90% 油门的时候调好了  等油门放到 40% 就又 往相反方向 横滚了 !无语啊

网友B:
换电机和桨,2212,kv2450配6寸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电机和桨,2212,kv2450配6寸桨

恩 多谢 问了 好多 淘宝 卖家  最终解决了 这个问题!

网友C:
请问楼主具体怎么解决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具体怎么解决的,谢谢

电机要右拉 3°  或换 2200kv 6寸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要右拉 3°  或换 2200kv 6寸浆

请问原来是向哪个方向横滚?电机右拉3度是怎么个拉法?

楼主:
反扭嘛 肯定是电机相反方向了! 右拉3度就是飞机机身中线 与 电机轴成3°角!

网友D:
引用 楼主:
恩 多谢 问了 好多 淘宝 卖家  最终解决了 这个问题!

根本没必要,右侧的舵面翘起来一定角度就行了

网友E:
我跟你一样的配置,一直飞着没问题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根本没必要,右侧的舵面翘起来一定角度就行了

翘起来不行  我微调了好久 因为油门大小不同反扭大小不同 别人的我不知道怎么样,我的这架是这样 你微调调完了 油门大了 继续反扭 再调,油门小了 又会因为一侧副翼微调过了往相反的方向转! 不过3°我也没有试行不行 现在飞3D机了  这种KT板 战斗机 混控的  条件反射建立好了 降落练习差不多了 也能手接降落了感觉也就没什么意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跟你一样的配置,一直飞着没问题呀

那就不清楚了 我也是新手 !虽然入魔 半年了 但是上班飞的不多! 而且一半时间都是练的模拟器!

网友F:
首先,你使用的,动力配置不是太合适,大家给你建议的2212.2200kv-2600kv ,另外,还有就是怀疑你的重心位置没有调好,我们这以前也出现过你说描述的情况,就是飞机起飞以后不受控制,歪向一个方向,不好操作,而另一个方向可以自由操作,回头你可以上传一些图片或者视频,大家给你更细致的分析下,建议电池往前方方,压着机头,可能会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F:
首先,你使用的,动力配置不是太合适,大家给你建议的2212.2200kv-2600kv ,另外,还有就是怀疑你的重心位置 ...

多谢指导!现在在飞3D机了 ! 非常感谢!阿弥陀佛!

网友F:
引用 楼主:
多谢指导!现在在飞3D机了 ! 非常感谢!阿弥陀佛!

话说,入手挺快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话说,入手挺快的啊

恩 混控的 KT机没什么意思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微调完了 比如 90% 油门的时候调好了  等油门放到 40% 就又 往相反方向 横滚了 !无语啊

这个状况,其实可以设置油门-副翼混控来解决。

当然前提是遥控器能设置自定义混控。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状况,其实可以设置油门-副翼混控来解决。

当然前提是遥控器能设置自定义混控。

恩 多谢知道 现在用的是FUTABA14SG 要怎么设置呢?望不吝赐教!阿弥陀佛!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 多谢知道 现在用的是FUTABA14SG 要怎么设置呢?望不吝赐教!阿弥陀佛!

在自定义混控项目里,新建混控,以油门通道混控副翼通道,具体比例要试出来,从小开始,比如5%~10%左右,视效果大小增大或者减小。混控比例合适的时候,可以做到关动力时副翼水平,全油门时正好副翼脚底能抵消反扭。

具体操作我说不上来,因为没有用过14S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