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是不是没有禁飞区呀?

楼主(2015-05-18):
NAZA的说明书上没有说禁飞区功能,是不是就不受禁飞区限制呀?或者说,NAZA可以在北京城区起飞么?

网友A:
LITE 可以。V2如果是最老的货没刷过FW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LITE 可以。V2如果是最老的货没刷过FW也行。

可是为什么我在V2说明书里也没有找到禁飞区的说明?只有自定义的限飞(高度和距离限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是为什么我在V2说明书里也没有找到禁飞区的说明?只有自定义的限飞(高度和距离限制)

推出V2的时候,确实还没有禁 飞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出V2的时候,确实还没有禁 飞区。

而且还不更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