抛砖引玉——浅谈机架设计(1)上反角设计

楼主(2015-05-18):
旋翼机市场愈发火热,无论是商家还是玩家,对于机架的设计改良从来没有停止过。但有时我们应该停下脚步,总结归纳下多旋翼机架的设计规则。此贴仅为抛砖引玉,对于机架设计提出小小意见,并不评论机架的好坏。
上反角的设计我想在很多旋翼机上有应用,比如dji的s系列,比如某些折叠机架,都会设计几度的上反角。一是可以减少旋翼的入镜几率,二是收放脚架是减少干涉几率。但是从飞行稳定性能上来说,有时上反角的设计可能是忙中添乱的设计。
首先我们来看下无上反角设计的机架简化图:
机架简化为一根轻质杆,两段m1,m2为电机简化为质点的质量。如果飞机绕着几何中心(同样也是重心)旋转,无论在哪个角度可以平衡。这个在静力学中叫做:随遇平衡。站在飞控的设计角度来说,当我们想让飞机绕着这个几何中心旋转的时候,我们只需要让电机产生一个水平面方向的转矩就可以实现。两边的力避都会减小,但是两边力矩都会保持相等。飞控不会为寻找平衡点而烦恼,因为每个点都是平衡的。
接着是具有上反角设计的机架简化图;
使用同样的简化方法。我们可以发现,这种机架只能在一点保持平衡(水平位置),当我们给这种机架施加一个小小的扰动的时候(比如吹口气),机架的位置就会改变,典型的不稳定平衡。现在我们假设机架有一个小扰动,并且发生了顺时针方向的转动,我们可以发现,右边的力避有个先增大再减小的过程,左边的一直减小,如果把左右两边的力避做个差,我们可以发现右边力避会始终大于左边力避,直到整个机架反转180°以后(飞机已经翻了),才会重新平衡
肯定有人会问,那么为什么有上反角的多旋翼还能够飞呢?这就得益于咱们现在强大的现代控制理论。但是无疑这种方式添加了飞控的控制难度。
首先是悬停控制:飞机在悬停时,不稳定平衡(上反角机架)需要不断寻找平衡点(其实是找不到的),稍微一点的过冲就会产生飞机产生倾转的趋势。这就相当于把一个多旋翼扔进了乱流中,无规则的风吹的飞机需要不断修正。
接着是航线时候的控制,如果两种机架保持同样的姿态角,具有上反角的多旋翼机架需要更大的控制力矩来抵消不平衡力矩。意味着这种飞机需要留更多的动力余量,来实现自身的平衡。

总结:平衡与不平衡的设计没有对与错,关键在于是否用对了地方。战斗机,赛车同样使用的是倾向于不平衡的设计,目的是高机动。但是航拍机也使用这样的设计就值得人们的推敲了。

随遇平衡

随遇平衡

不稳定平衡

不稳定平衡

网友:
支持这样的技术贴!上反角设计在大疆的机架中有所体现,比如s500,据说上反角的设计可以避免地面乱流,平衡性更好,求指正。

网友:
还是有上反角机子的来说吧。我个人的经验就是有上反角没有风悬停更稳,有风就更加不抗风。没有上反角的就是中规中矩。

网友:
没见理论上,上反角能够提供更好的稳定性...

上反角是个伪科学

网友:
我也感觉上反角会增加飞控的负担,但一些人说上反角能增加留空时间最近试了一下,两种机架重量差别不大是多飞了1-2分钟,困惑!不知道这种说法是否有道理?

网友:
上反角的角度普遍很小,对于整机来说微不足道吧?

网友:
上反角最明显的作用就是减少穿帮,其他所有弊端都不足以抵消这个优点。楼主所说理论成立,现实影响微乎其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