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和接受机问题

楼主(2015-05-18):
求大神解决下。这款接受机通电后接收机灯就闪一下。是什么原因,如何对频。

网友A:
用对频线插在ch3上就可以对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对频线插在ch3上就可以对频。

通电后他就闪一下。对不上频啊。好像不是对频的事。还有其他可能吗

网友B:
1吧对频线插在接收机CH3 上面再通电 这时 接收机灯会不停闪烁
2按住发射机后背的按钮 再开机 这时接收机灯常亮  对频成功
3 然后接收机 发射机 都断电一下重新开机   看接收机灯是否常亮  常亮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吧对频线插在接收机CH3 上面再通电 这时 接收机灯会不停闪烁
2按住发射机后背的按钮 再开机 这时接收机灯 ...

通电后接收机就闪一下。就不亮了。

网友C:
插对频线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插对频线了吗?

插了,就闪一下。然后不管怎样他都不亮了。每次都是通电一瞬间闪下,之后就没反应了

网友C:
不是接收就是发射问题了,换个接收对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接收就是发射问题了,换个接收对频试试。

好吧,懂了。我也怀疑是接收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