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9的1024与4096的区别在哪里?

楼主(2015-05-18):
天地飞9的可换高频头版本有1024版与4096版,两者的区别是遥控器本身不同?还是所用的高频头不同呢?这么多版本的天9,真是有点晕了。

网友:
你感觉不出来

网友:
应该是遥控器造作分辨率更高,使得造作更细腻。

网友:
问题是舵机要给力,你的手感也分不出差别的。

网友:
这个个人认为心理上的不同

楼主:
我想知道的是,如果天九1024版换上4096的高频头,那么它还是1024的?还是4096的?也就是这个精度(不考虑舵机等其它因素)是由高频头决定的?还是控本身决定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知道的是,如果天九1024版换上4096的高频头,那么它还是1024的?还是4096的?也就是这个精度(不考虑舵 ...

好像以前有文章说过,4096从编码开始到高频头,再到接收机,要整个流程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以前有文章说过,4096从编码开始到高频头,再到接收机,要整个流程实现的。

如果是这样,那么中间有一个环节不是4096原装的设备,如:高频头或接收机,那么就会变成1024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这样,那么中间有一个环节不是4096原装的设备,如:高频头或接收机,那么就会变成1024的了?

对,就像本来很宽的路,有个瓶颈,车流就会缓慢了。。。

楼主:
还要请教大家:
WFT09/WFT09S/WFT08/WFT08S/WFT08X
它们的区别在哪里?

楼主:
天9的PCM高频头能和Futaba的PCM接收机配对使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