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o 7e 与山寨 dsm2 对码成功

楼主(2015-05-18):
据说距离只有200米,看来只敢飞小飞机

网友:
我几个小四轴都是山的6100

网友A:
7E不是要短接电阻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7E不是要短接电阻么

我还没短接,就是还想问不短接能有多少? 短接后能增加多少?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还没短接,就是还想问不短接能有多少? 短接后能增加多少?

不短接50米,短接150米

网友:
dsm2 不是flysky 协义的,不要搞错.

网友:
我短接用jr721飞固定翼.可以飞到看不清飞机了

网友:
小控配小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短接50米,短接150米

实际地面拉距 60 米, 回头短接电阻再测试一下

网友:
d7e短接后配rx701距离简直感人

网友C:
請問遙控器設定的參數 可以給我參照嗎  我一直沒法對頻 也是用 dsm2 的機子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遙控器設定的參數 可以給我參照嗎  我一直沒法對頻 也是用 dsm2 的機子 謝謝

http://www.deviationtx.com/downl ... /12-deviation-4-0-1, 去把机子刷成v4.0.1, 而后把协议改为 dsm2 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到 http://www.deviationtx.com/downloads-new/category/12-deviation-4-0-1, 去把机子刷成v4.0.1, 而 ...

了解 我試看看 謝謝

网友C:
引用 网友C:
了解 我試看看 謝謝

請問有此 刷機教程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有此 刷機教程嗎

http://www.deviationtx.com/user-manual  找 Deviation10UserManual.pdf 看,网上任何人写的,都没有这个权威

网友:
引用 楼主:
到 http://www.deviationtx.com/user-manual  找 Deviation10UserManual.pdf 看,网上任何人写的,都没 ...

了解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