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关于CC3D连接电脑问题

楼主(2015-05-18):
连接上电脑,但是不识别设备,坐等大神们!解决下吧。。。

楼主:
自己顶下,坐等大神

网友:
换装32位系统。或者微软原版64位系统,又或者用虚拟机安装一个XP系统

网友A:
我的经验是接上动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经验是接上动力电

然后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经验是接上动力电

我有一次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B:
软件版本和固件版本不同一 更新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件版本和固件版本不同一 更新一下

首先,非常感谢,但是我不明白你的意思,是把地面软件降低版本,还是升级飞控固件,后者,升级不了,提示让手动升级固件,不知道怎么手动升级

网友C:
做一个USB辅助供电线我的就是这样解决的,基本每次都能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一个USB辅助供电线我的就是这样解决的,基本每次都能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一个USB辅助供电线我的就是这样解决的,基本每次都能识别

还是不行

网友:
新买的吧,哈哈,我之前第二个买回来的也是这样以为坏了呢,第一个就没有这个问题,研究了半天搞定了,不知道你是不是和我一样,你这样试试。先确定你插上USB的时候,在设备管理器里能看到端口,,然后拔掉USB,也就是不要连接CC3D,这个时候,启动软件,到你1楼的第一个图那里,记得,不要连接CC3D,然后点击Upgrade,这个时候会读条,马上插上CC3D,等待更新固件,进度条到头,点下一步就识别了

网友D:
在固件页面更新一下固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固件页面更新一下固件

就这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固件页面更新一下固件

非常感谢,问题已解决

楼主:
换老版本的地面软件解决的

网友:
接动力电,再插USB

网友B:
引用 楼主:
首先,非常感谢,但是我不明白你的意思,是把地面软件降低版本,还是升级飞控固件,后者,升级不了,提示 ...

你用较低版本的 地面站版本试试 我当初就这样你用14.10 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较低版本的 地面站版本试试 我当初就这样你用14.10 试试

已经解决,低版本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低版本可以

en,跟我的问题一样
反正低版本一样用

网友:
请问你在哪下载的低版本软件?

网友:
我的也是这种情况

网友:
不知道怎么弄,怀疑是cc3d坏了

网友E:
手动升级固件(麻烦一点)非常方便的方法是第一次读条的时候拔查usb线

网友(2016-02-22):
朋友,你好,我的新买的CC3D跟你一样的现象,现在下载不到老版本的地面站,能否传我一个,我QQ邮箱915314259@qq.com

网友:
是不是和系统有关啊,我的是W7,从来没有出现连接的问题

网友:
如果不识别  直接用系统恢复模式刷BF固件  用CF调参 cc3d手感要比原生op要好很多很多

网友E(2018-12-29):
14.10版本在哪下载啊,求大神指教

网友E:
引用 楼主:
换老版本的地面软件解决的

我跟您的情况一样,换成老版本就可以了是吗,网上搜的全是新版本,请问老版本在哪下载呢

网友:
电脑驱动,usb数据线等等很多问题都可能导致连接不上地面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