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吧 来报告下处女航的结果 还是逃不过炸鸡的命运

楼主(2015-05-18):
上去飞了一圈,还是逃不过炸鸡的命运....

损失:电机座,螺旋桨,3S一片电芯报废. 其他的还好修.

总结下:心慌了 模拟器还要多练

这是上天前最后的调试

网友:
炸是难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有人带你飞,用教练线

遥控要同一个牌子的把3...

网友B:
怎么会把电池炸了呢,没有固定?

网友:
正常正常以平常心对待

网友C:
真好,还飞了一圈。上周我的纸飞机顶风一飞冲天,然后以头抢地。最主要儿子在旁边。新手就是新手,以后真要多练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会把电池炸了呢,没有固定?

有固定 被钢丝戳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好,还飞了一圈。上周我的纸飞机顶风一飞冲天,然后以头抢地。最主要儿子在旁边。新手就是新手, ...

模拟器多连 舵量条小一点

网友:
看样子场地不错啊

网友:
不炸十多架就上不了路

网友:
不要紧张 炸鸡正常 此机很好飞

网友:
固定翼损失比直机小

网友D:
炸的不轻,看样子舵机如果是塑料的话,也难逃恶运,多练模拟器才是硬道理

网友:
这是啥飞机?看着不错。

网友E:
飞机哪买的,质量咋样?给个地址看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炸的不轻,看样子舵机如果是塑料的话,也难逃恶运,多练模拟器才是硬道理

舵机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飞机哪买的,质量咋样?给个地址看看,谢谢。

不建议买 这飞机质量不咋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