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位器

楼主(2015-05-18):
谁知道有图中的电位器买么?

网友:
5k的就行呗

楼主:
我在马先生那里没有找到一样的,不知买一个B5k的回来,将膜拆下来换可否,有大侠试过吗?

网友A:
进口帝国B5K电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口帝国B5K电位器

有点不一样,不知通用否,先感谢。

网友:
遥控器通道电位器都是b5k的,只要样式一样就都通用

网友B:
    对这个电位器的要求除了必须是“线性”和5K数值的电位器以外,有效旋转角度也应该有要求。讲究一点的生产厂电位器是定制的,有效旋转角度是在120度以内。(实际手柄的转角一般不会大于90度,加上微调也不会大于110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这个电位器的要求除了必须是“线性”和5K数值的电位器以外,有效旋转角度也应该有要求。讲究一点的生 ...

是的,最好向原厂家购买。否则线性不对的话,以后调不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这个电位器的要求除了必须是“线性”和5K数值的电位器以外,有效旋转角度也应该有要求。讲究一点的生 ...

懂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这个电位器的要求除了必须是“线性”和5K数值的电位器以外,有效旋转角度也应该有要求。讲究一点的生 ...

我也为角度问题烦,还知搞个B10K/15k/20K.  180/220度回来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