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DIY 3S平衡充第一发

楼主(2015-05-19):
由于我买了配件装了一架450的四轴资金紧张没有钱买B6,我就在百度看到有人做过平衡充,于是我就在TB买了4.2V充电板及一些电阻及LED灯,LED灯是用来做充电和充满提示的开工......

由于PCB板上的孔有点小没有办法装螺丝柱

由于PCB板上的孔有点小没有办法装螺丝柱

没有专业工具只能用螺丝刀手工把孔钻大

没有专业工具只能用螺丝刀手工把孔钻大

钻好孔开始装螺丝柱了

钻好孔开始装螺丝柱了

装好螺丝柱后的样子

装好螺丝柱后的样子

现在焊充电工作指示灯及串联线路

现在焊充电工作指示灯及串联线路

连接好串联板的图

连接好串联板的图

现在是充电中的图由于灯接反了,充电本来是红色现在成绿色了

现在是充电中的图由于灯接反了,充电本来是红色现在成绿色了

充满后绿灯变为红色灯了

充满后绿灯变为红色灯了

焊好的工作指示灯及串联线路

焊好的工作指示灯及串联线路

网友:
这样不合适,,还是搞个一体的充电器比较好。。

充电的线材太长了,有损耗,而且会对电池有影响。。

网友:
这样的充电板不知道电流能上到多少。

网友:
DIY好,实用,本人一直用。

网友:
不错,在家用没问题。我也做过。

网友:
指甲怎么了

楼主:
锤钉子不小心被铁锤锤到手

网友A:
好的 已经买了和楼主一样的板子自己做一个**平衡充!B6根本就看不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 已经买了和楼主一样的板子自己做一个**平衡充!B6根本就看不上啊!

这个充电有点慢,2200毫安的3S电池要充3小时多40分钟才满

网友B:
求板子链接和制作详情 ,最主要是指示灯那一块怎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板子链接和制作详情 ,最主要是指示灯那一块怎么做的

你确定要做?做出来充电3S2200毫安的电池要充3.5小时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确定要做?做出来充电3S2200毫安的电池要充3.5小时

那还是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确定要做?做出来充电3S2200毫安的电池要充3.5小时

可以大电流的就快了!!你这个充满的精度有多少?

网友C:
成本比个3s简易充还贵吧

网友:
我也做了一个,后来发现截止电压各不相同,这种拆机板也没想象的那么好,而且电流实在太小了,只有700ma,过渡一下用吧,以后就是换个山寨B6也还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成本比个3s简易充还贵吧

这个板子一个才2块多钱,TB上面有,加上LED和电阻算上运费十几到二十左右可以搞定,只不过充电截止电压正负0.05V的差别,充电电流只有700ma

网友:
我搞是因为准备玩穿越,穿越打算上3S 1500mha电池,用这个充电器两个多小时两块,可以啦。充电慢点对电池有好处,并且这是**充,对于电芯不平衡的电池不敏感。
根据我的研究,锂电池对电压的要求 并不是精确的。超过4.2V只会影响寿命, 并不是必须要精确到4.2V的。3S放电时也不是根据每个电芯的电压决定的,而是其内阻决定的。所以
B6那种穿冲然后平衡的模式不是很喜欢。A6,A9等**充是不错,但那是为快充准备的。咱们这不到一百元一块的小电池用不着那个待遇

网友:
玩玩可以,真用来充电,对电池可能不好。

网友:
简易充也就这样,电流700左右,最终电压也不平衡。

网友D:
你这手我看着都疼。。。。

网友E:
不过可以给你推荐个充电器,我手头在用的GT.POWER的T610,10A200w的,触摸质量都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手我看着都疼。。。。

是疼啊!没有办法都被打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  顶  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过可以给你推荐个充电器,我手头在用的GT.POWER的T610,10A200w的,触摸质量都还可以

谢谢,推荐

网友:
那麼充电板如想改變大點电流 A  充电 , 是用那個元件來控制 ,調節A的高低呢 , ?电阻?   是否想高A就改小一點 电阻 這樣  ??

网友F:
tp4056可以这样做通过电阻改变充电电流 。这个三星充电板不行。好处是有隔离电源。

网友(2015-06-22):
做了一个 问题是截至电流总是超过4.20V。有时还4.3V。这个不满意啊!我希望低点。

网友:
搞几个三星吧1.5A几块一个也很便宜

网友G:
求  充电  指示灯 的 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G:
求  充电  指示灯 的 电路

很简单的,你去TB搜索4.2V手机充电器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