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PM声纳测距的最低成本化

楼主(2015-05-19):
最近迷恋上APM,各种倒腾,这两天发现了15元自制声纳模块,于是自己就看了一遍文章,开始采购材料
某宝是购入如下

总共花费
42块9,去掉快递费也要32块9,完全不是15块啊,这个疑问留着之后讨论

买回来的板子,焊接都要自己完成,幸好自己有烙铁那一系列工具,还要有杜邦线,当然如果你是搞单片机开发的,这些家里都应该有现成的

到货后真实板子如下(当然左上角那个Arduino pro mini是没有焊接排针的,要自己焊)

做好后的连接图如下

测试视频:

现在讨论这个42块9的费用,去掉10块快递费还需要32块9,上面的连接图里明显少一个板子,少的是烧录板,其实在成品时是用不到烧录板的,而且一个烧录板可以无限用,可以做很多声纳模块出来
这样可以再少12块8,总费用变成20块1了,15元教程上提到SR04模块,这个是4块5一个的,我替换成了10块多的RCW-0001,其实没有什么区别,就是心理安慰吧

这样算下来就真成了15块了,没有玩过开源Arduino的人应该不知道,这个10块3的Arduino pro mini其实功能很强大,它有PWM输入,数字输入输出,模拟输入和强大的I2C以及TTL电平输出这个TTL电平输出是很常用的,可以控制大部分开关电路,这样就可以通过遥控的PWM输入转变成TTL来控制夜航灯啊,LED酷炫闪灯啊之类的,这样的话就省去的LED灯控制板的重量,一举多得

可以这个15元的自制声纳模块比某宝60多的少的不只是价钱,还有重量和电路的集成性

网友:
哥,有教程没?虽然很不懂但是想自己折腾

网友A:
这个方案我做了一个,没啥效果,然后就拆了

网友B:
呵呵,这个超声波定位距离有多大?40cmm吗?

网友C:
用51做  板子自己焊 价格不就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这个超声波定位距离有多大?40cmm吗?

4.5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51做  板子自己焊 价格不就下来了

我只是针对15元那个案例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方案我做了一个,没啥效果,然后就拆了

还可以吧,挺灵敏的

网友A:
你装上飞一下试试,掉高严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装上飞一下试试,掉高严重

我搭 PIX 刷 3.2 飛過,很正常,就是測距稍短了點,但也夠用了
爬爬樓梯,翻翻小車還行

网友:
飞起来测距效果怎么样? 能不能看看log中的BaroAlt和Salt的图
我的MB1212飞起来以后就不行,桨叶一转数据波动就很 厉害,从78直接变成了30-40

感觉安装的方式也很重要,不知道大家是如何安装的

网友:
可以上机试试

网友(2015-06-20):
哥们儿  你好,我也是按照 15块钱那个帖子 做的

用的 SR-04   上传程序没问题 ,连接上电源 也没问题 超声波会啪啪啪啪的响

可是 看Sonar范围 用手堵住它 就显示 0.01~0.05

放开手无论朝向哪里,最多显示到 0.3~0.5之间 从来没有超过0.5  请问 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么?

网友:
可以有个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