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的一级减速皮带调的好纠结啊

楼主(2015-05-19):
总是下滑到上面露尼龙齿1.3MM的样子(卡尺量的。。。。),始终无法完美居中。。。电机齿已经安到最贴近电机了,皮带松紧程度为张紧后能两侧同时按下大概3MM(我手指的极限了,在要紧我真的做不到,要上器械了),这个结构不能调节两轴是否平行。。。。纠结到现在只好上来找救命的。。

网友A:
我的7.2没有什么调整,拉的适当紧,用手指轻按基本很小变形就好了,皮带不是100%居中,但是没有剐蹭,对飞行没有任何影响也就不纠结非得居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7.2没有什么调整,拉的适当紧,用手指轻按基本很小变形就好了,皮带不是100%居中,但是没有剐蹭, ...

不知道为什么一装直机就感觉自己有强迫症

网友:
无所谓,强迫症就调一下,不强迫的话,确认皮带不会露出来就可以的

网友:
没有引导的皮带是这样的。。。

网友:
估计都是这样的

网友B:
给LZ支个损招:在电机和电机座之间加一块0.5~0.8毫米左右的金属垫片(好导热),这样电机往上移动一点,电机齿也跟着上移,自然带动皮带上移,因为电机齿本身是有皮带限位的。

首先声明这可能是损招,LZ出了事儿不赖我啊。我的也是这种情况,和LZ一样的强迫症,准备这么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LZ支个损招:在电机和电机座之间加一块0.5~0.8毫米左右的金属垫片(好导热),这样电机往上移动一点,电 ...

试过可以,电机要转90度用4个螺丝固定,但是这样kds的电机出线朝后很不好处理,太硬也有点短

网友:
我是把电机齿倒过来装就好了.
不过要电机轴挫个平面.

网友:
我也是倒过来装的。

网友:
伞齿的省心,但不耐炸

网友C: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第一时间没有去解决  目前飞了10多个起落了 还没发现什么问题  可是一直想解决
就楼上说的有几个方法了 1、不管 2、垫高电机(需要买垫片、个人觉得不是很爽) 3、倒装电机齿(需要磨轴)
看来只有试试 倒装电机齿了  希望还有别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第一时间没有去解决  目前飞了10多个起落了 还没发现什么问题  可是一直想解决
就楼 ...

没什么啊我已经磨了轴倒桩电机齿了,只不过5.5新机有点纠结而已,以前玩熟了的机型磨轴改侧板什么的从来不犹豫

网友:
都是这个情况~不好解决!都想吧侧板往下磨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