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飞行经验(新手必看) 把DIY进行到底

楼主(2015-05-19):
虽然精灵3 精灵2 精灵1 机子上存在差异 但按照正确的操作  都可以把炸机率降低到最低  以下是我自己的飞行经验 有做不好的地方希望大家能够指正出来 不够的地方希望能够补充

1 :在我们要选择航拍 或者飞精灵的时候 首先要查看场地 是否开阔  是否存在干扰  周围是否有航线 直升飞机   这里的开阔指的是 周围的建筑物  是不是会阻碍到精灵的飞行(精灵的失控返航是20米  如果图传中断  由于建筑物过高  可能就会造成炸机 所以建议在开阔的场地飞行) 是否存在干扰(指的是周围 是否存在wifi  信号发射塔多种 干扰信号  导致图传信号中断  遥控距离变短 或者失控  (解决的办法 进行地面上拉距测试  干扰源比较多的地方建议不起飞  或者不离开视距飞行)最后如果起飞的地方有航线  或者有直升飞机飞行 那就不能起飞了
2:在我们出门之前  进行检查 内存卡有没有携带  电池有没有充满电 遥控有没有充满电  检查完后  进行一次测试  对精灵进行通电  查看精灵各个功能是否工作正常   测试完毕后  (记得把该带的带上 然后爽飞吧) 如果你不检查一遍  到场地发现精灵 工作不正常  你只能白跑一趟  一定要检查仔细了  哪怕一张内存卡  都让你这趟白来了
3:到场地后   先开控  再给飞行器通电  测试各个功能是否正常  紧接着给精灵装上螺旋桨 一定要用手拧紧了 (虽然是自旋桨  有的模友因为没装紧就炸机了  建议一定要装紧螺旋桨  )  一切准备好了  下一步 精灵指南针进行校准 下一步 显示器上有DVR的 开启 DVR  手机上的开启录像功能  记录飞机传给你的视频信息 (相当于飞机的黑匣子 这个只会对你有利而无害)下一步  开启飞机上的 相机 录像功能 进行录像  下一步 搜索 GPS卫星  (建议搜满卫星后再起飞  这样才能记录返航点  促发失控返航的时候  才能安全的返回) 下一步 飞机起飞后  测试一次失控返航  确认无误可以安全返航后再进行飞行(如果失控返航 出现故障 没有及时发现  就会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4现在你要注意的就是飞机飞行的电量  一定要注意  不要因为电量过低无法返航而发生炸机
5珍爱精灵 远离人群 一定不要在人的头顶上飞
最后希望大家 越玩越开心 以后能远离炸机    这是我们的航模交流群号:183606224 不懂的地方可以 互相交流 互相学习
以下是我的一些DIY图片  大家如果有不懂的地方  可以一起交流   DIY的乐趣就是可以积累越来越多的经验  我会把我知道的分享出来 让新手少走弯路  也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这个行列里

H3 3D改背插 接地线 消除视频水波纹

H3 3D改背插  接地线 消除视频水波纹

Gopro相机正确拆装

Gopro相机正确拆装

H3 3D云台正确拆装

H3 3D云台正确拆装

精灵1DIY图片

精灵1DIY图片

螺旋桨 和电池种类 锂电池的正确使用

螺旋桨 和电池种类  锂电池的正确使用

网友A:
你的浆怎么这么短,自己改装过,还是炸鸡炸的

网友B:
很好的帖子 但是每次都测试失控返航是不是过了啊  我都是自动记录点起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浆怎么这么短,自己改装过,还是炸鸡炸的

那个短的是精灵1原装的桨  现在在用的是9433桨 和9450的桨   那个短的桨有蹭到地板所以变短了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好的帖子 但是每次都测试失控返航是不是过了啊  我都是自动记录点起飞

恩   的确有点过了   在空旷的地方测试失控反航比较多   如果要飞远  最好还是测试一次

网友C:
不必每次都测试失控返航,但确认返航位置是很重要的。我都是七颗星才起飞,飞出一段距离后调到无头模式的“返航点锁定”,再旋转机头方向并往回拉。确认不管机头朝哪都是在往回飞就说明返航点正确,可以放心飞了

另外起飞前一定要仔细观察天上有无风筝,若有最好停飞,实在要飞也要加上护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必每次都测试失控返航,但确认返航位置是很重要的。我都是七颗星才起飞,飞出一段距离后调到无头模式的“ ...

学习了   每次测试反航的确有些麻烦   你的这个方法不错   算是测试失控反航的升级版

网友D:
新手学习一下,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新手学习一下,支持!

谢谢!

网友E:
好多电电池螺旋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多电电池螺旋桨

恩   是的   都是慢慢换上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