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云台及手持摄影作品] 手持云台插错电池冒烟了,各位前辈支个招

楼主(2015-05-19):
朋友用云台的时候把正负极接错了,结果秒烟了,前辈看看还有修吗?要怎么修?换啥配件?

网友A:
这是一颗二极管吧。这个位置,应该是防止你电源接反用的。但是接反了也不应该烧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颗二极管吧。这个位置,应该是防止你电源接反用的。但是接反了也不应该烧掉啊。

反接反二极管应该是反并联在电源输入端的,接反了就相当于把电压正向加在二极管上啊,不烧才怪。按原理来说,把7805换了应该就没事了,楼主可以试试看。最好把二极管也换了,记得极性不要搞反了。

网友:
钽电容反接很快就能发热烧毁的,你把它拆了先检查pcb上的线路有没有损坏的,若没有就用稳压电源来输入,从0v开始起调,监察电流值,电机不接,若电流值不大就加压到5v,开始检测78M05的输出,慢慢加若一直在5v左右,且电流值都不大就恭喜你仅仅坏了个钽电容,找一个耐压25v的(16v的也可以用但容易坏)体积一样大的换上就可以了。要是再加个78M05坏了那就一起换了,不过78M05也坏了的话很容易烧到后面的其它元件的,烧多了自己就不一定玩得转了。

网友:
D型的钽电容,容量应该是22uF

网友:
和上面那颗黄色的规格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
目测换了这俩元件应该没事,应该是反接烧前端而已

网友:
78m05线性稳压管,接反必烧,肯定要换,另一个看着像是电容

网友:
那个应该是钽电容,上面有78M05,用来降压同时也带整流,那个钽电容应该是给供滤波用的,反接必烧

楼主:
多谢各位了,不过本人是电工盲,知道了能修我也要请一个电工手帮我弄一下,跪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