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Q飞控发飘

楼主(2015-05-19):
我用QQ飞控控制一台6型6轴,起飞后为什么飘向一边?稍一大方向,马上倾斜得很厉害,是不是感度设置问题?

网友A:
qq飞控出这个问题很正常,毕竟一分价钱一分货, 感度稍微高一点,别太高,高过头了就是秒炸

楼主:
怎么才能不发飘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才能不发飘呢
没GPS的基本都飘,摇杆不能放。 我自己组的小练习机也是QQ飞控,目前的问题是用2S的时候,感度调中间,飞起来特稳,无风的情况下基本定点了,换成3S,感度调不好,要么抖要么反应慢。。。。

楼主:
“如果你的 飞机偏于复杂啥的 那qq 不能做到 直线不稳 所以还得加其他的”,QQ还能加什么的

楼主:
还能加什么才能直线

网友C:
qq快算了,省钱就是费钱的开始

网友C:
直接上手成熟飞控,保险可玩性高,大大提高兴趣促进技术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