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各位帮忙看下这个清单有没有什么问题,谢啦

楼主(2015-05-19):
求大神看下这个清单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有没有需要改进的地方,不过钱就只有1600了,是学校的经费,多谢各位

网友:
换遥控  换电机

楼主:
那该换什么遥控和电机啊,为什么我现在的这两个不行啊,确实不太了解,多谢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该换什么遥控和电机啊,为什么我现在的这两个不行啊,确实不太了解,多谢啊

遥控建议一部到位,看你买了个舵机云台是准备航拍吧,航拍的话朗宇a2212确实不够,换E310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建议一部到位,看你买了个舵机云台是准备航拍吧,航拍的话朗宇a2212确实不够,换E310吧

不能太贵啊,经费不足,大概五六十的有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能太贵啊,经费不足,大概五六十的有吗

那还是建议你换E310拉力大,动平衡好,震动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还是建议你换E310拉力大,动平衡好,震动小

还有其他的吗,这个一对要180啊,两对要360呢,差不多超过预算200呢

网友B:
如果经费确实有限的话i6+郎宇还是性价比蛮高的,不过确实建议一步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经费确实有限的话i6+郎宇还是性价比蛮高的,不过确实建议一步到位

那我这样的配置可以带动云台摄像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其他的吗,这个一对要180啊,两对要360呢,差不多超过预算200呢

玩航模前辈说过,省钱就是花钱的开始。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这样的配置可以带动云台摄像吗

自己算一下重量之类的呗,再参考电机的数据

网友C:
电机电调都小了点,电调换40a的也贵不了几块钱,飞控买2.8吧

网友:
我是新手 用的也是fs i6 apm

网友:
這個配置買了就馬上後悔.沒預算真的不好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电调都小了点,电调换40a的也贵不了几块钱,飞控买2.8吧

我把电机换成2216的可以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还是建议你换E310拉力大,动平衡好,震动小

那电机换成2216的呢,这样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电机换成2216的呢,这样可以吗

2216可以,带狗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把电机换成2216的可以了吧

差不多吧,我用的就是v2216准备加狗,其实你行该估算你的起飞重量,根据这个选飞机尺寸还有整个动力系统

网友:
本来我都关了页面的  后来想想还是上来说两句不中听的话  省钱真的是花钱的开始  你要是预算不够那就不要一次置办到位   我看你连控都要买 估计刚准备入魔  那最好先上个八通的控  不然你连模式转换都困难  自动调参都调不了   你这样配看着好像是什么都有了   可实际上是啥都没用  所有以上的设备我说难听点 一年内你全会无比嫌弃的换掉    建议  控买个八通的   然后老老实实的450入门  能为以后用的就赶尽量好的买   以后用不上的就能多稀烂就多稀烂  不要弄些很夹生的东西  比如那个20A的电调和电机还有那个电池   建议你8通的控买一个,充电器如果你没有锂电之外的电池冲的话先买个简易版的B6  以后直接上500块左右的(所有需要接除了平衡头之外插头的充电器我都不建议你买)   电池上个烂大街的2200就行  你要嫌小就两个并联  要玩APM推荐买个数传  调参啥的还是蛮有用的  毕竟飞的时候不能插数据线   当然如果只是为了航拍就请忽略  电机电调我推荐XXD  不是因为我觉得它好  而是XXD一套动力系统弄下来才240(要烂就烂到底,拒绝夹生,同时我必须得说我到现在用xxd的电机电调有20多个了,线性度确实差,但是至今没烧过)  同时我得提醒你  你买的桨有问题  全是正桨没有反桨   去买1047正反桨一对的那种  买个四五对足够了  没那么容易炸  我到现在多轴总共也只摔了四五次的样子  55块的云台我真心建议你免了  不要想着一次捞全  这个配置你买回来先玩着  把APM调好了  开着定点能脱控嗑瓜子了再谈别的  弄好了可以用扎带把手机啥的扎上去盲拍一下看看效果先  等经济压力缓过来了  再一点点的把那些渣渣全换掉  再上无刷云台带狗 还是那句话  本来不想说的  我说话也不好听  但是肺腑之言  入魔都不容易  善意提个醒  希望能有所帮助吧  一定记住  省钱是烧钱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