胖子V尾设置方案

楼主(2015-05-19):
问一下老师 我现在脑海中有两个方案 不知道哪个更适合胖子
1:V尾
舵机
一正向 一反向 用Y线接升降。
2:两个舵机都用正向 接接收 一个方向 一个升降 通过飞控或者遥控设置混控。

网友A:
第一个方案,转向怎么办,一般没办那么接的。第二个方案是正确的接法。

网友B:
第二个方案是正确的接法

网友C:
V尾混控器,我都用的这个。以后还得上飞控吧?遥控器就不能设置混控了。

网友D:
尾鳍割一块做方向舵,效果大大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