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6 充电器+保姆使用过程中发现的问题

楼主(2015-05-19):
不知道有没有朋友有一样的疑问
第一问:保姆上面充电口只有
2S 3S和6S
那么充4S和5S怎么充呢?
第二问:另外保姆有8个接口,我用统一规格电池接入保姆,能够马上扫描到电池并且充电
但是我在不同端口插上不一样规格的电池后,保姆老是扫描不上!(我问过售后说是可以在保姆上用规格不一样的电池)

网友A:
4s 5s 直接插到6s口里面就行了,注意插头有棱的那面向上就好。

你插上后灯会一个接一个的跑,也就是扫描一个接一个的口,扫到了就直接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4s 5s 直接插到6s口里面就行了,注意插头有棱的那面向上就好。

你插上后灯会一个接一个的跑,也就是扫描 ...

现在遇到新问题了!只是拼命的扫描,但是就是不充电!我按照说明书上调试的!应该没问题,求解释,你有遇到过扫描很久都不充电的现象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遇到新问题了!只是拼命的扫描,但是就是不充电!我按照说明书上调试的!应该没问题,求解释,你有遇 ...

你是不是把截止电压设错了,还是设置成充一半电的保存模式,还是设置成了放电模式。

把A6说明书找出来翻一翻,上面讲的有如何跟保姆链接和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把截止电压设错了,还是设置成充一半电的保存模式,还是设置成了放电模式。

把A6说明书找出来 ...

我对照说明书来的!设置应该是没问题,你使用a6混充过吗?就是保姆上同时插上3S  4S  6S这样充?

网友:
保姆上8个口插不同S的电池可以冲的。保姆会轮询着来的,扫到哪里需要充的就开充了。

网友:
每个口只能插6S;3S+3S;3S+2S;2S+2S+2S!

网友B:
我的A6 plus 开机就是这个样子,有无高人指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A6 plus 开机就是这个样子,有无高人指点一下。

没见过,这是新的A6版本吧!我用的老的!不能帮到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