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弱弱的问题,膨胀螺栓上的这个塑料帽是干什么用的,打多大的孔?

楼主(2015-05-19):
如图,不知道那个红色塑料帽是干什么用的,里面有弹簧

还问问上面有8mm的钢印尺寸,请问打多大的孔?在墙顶安装吊灯

网友:
8个的胀栓就打8个的孔呗。塑料帽估计是拧在露出的螺栓头上,美观一点

网友A:
楼上的别误导人家,那个塑料帽是接线用的,使用方法是将要连接的软线拨出铜线后并在一起,然后用这个帽子往上拧,就扭在一起了。

膨胀螺丝直接量膨胀管的粗细就行了。

网友:
那是绝缘帽

网友:
给3楼一个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别误导人家,那个塑料帽是接线用的,使用方法是将要连接的软线拨出铜线后并在一起,然后用这个帽子往 ...

谢谢您的回复,请问是把铜线穿过帽里还是放进帽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别误导人家,那个塑料帽是接线用的,使用方法是将要连接的软线拨出铜线后并在一起,然后用这个帽子往 ...

我说的也不完全错,就是往上拧的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说的也不完全错,就是往上拧的嘛。

8个的膨胀螺丝要是打8个的孔你看能塞进去么    不知道楼主说的是胀管还是螺丝的尺径,如果是后者要打12个的孔。塑料帽直接拧在露出的铜芯线上即可,不用穿过绝缘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8个的膨胀螺丝要是打8个的孔你看能塞进去么    不知道楼主说的是胀管还是螺丝的尺径,如果是后者 ...

和楼主开玩笑,别那么认真。你不是也不知道楼主说的是胀管还是螺丝嘛。要是楼主说的是胀管,我说的就没错,你打12个的孔不是害人家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和楼主开玩笑,别那么认真。你不是也不知道楼主说的是胀管还是螺丝嘛。要是楼主说的是胀管,我说的就没错 ...

你真能掰扯,再看看你的前两条回复,我也是醉了。

网友:
8个的膨胀螺栓打10个的孔,那个绝缘帽是电线对接用的,跟膨胀螺栓应该没什么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真能掰扯,再看看你的前两条回复,我也是醉了。

呵呵,同醉了

网友:
不懂,可以问下卖给你的人。

网友(2019-03-06):
原本是接线后的绝缘帽可以夹扁。现在用来套在螺栓上遮丑防刮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