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相机+2W发射+RC805+easycap视频采集卡电脑无图像求助!

楼主(2015-05-19):
如题,为什么我电脑看不到图像,是不是这样配置不行!??相机自己电池供电,发射和接收各一块3S电池供电!

网友A:
不清楚,同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清楚,同问一下!

你也同样问题遇到?

网友:
升级到最新固件,然后在手机里把视频输出选项打开,我也刚买了小蚁,一起研究。
我的小蚁对焦有问题,被设定在一米左右,自拍刚好,航拍就不行了,无限远处一片模糊,需要开盖调焦距。。。

网友:
先把固件升级到最新,然后手机设置把“视频输出”打开。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也同样问题遇到?

想这样组,但是还没开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这样组,但是还没开始

原来视频线接错,现在没问题了,很OK,大约半秒延迟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来视频线接错,现在没问题了,很OK,大约半秒延迟

你用的什么采集卡,具体型号,价格多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什么采集卡,具体型号,价格多少啊?

图片上有名字,在某宝上查吧,我二十几块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