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木有比较耐炸的直升机,新人想入人生第一台航模。

楼主(2015-05-19):
论坛看了有一段时间了,但是耐炸的都推荐100级小飞机都没轴传动啊。

楼主:
另外我属于比较有耐心的,想一次性买个6通的。

网友A:
喜欢轴传就120D02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喜欢轴传就120D02S

华坑啊,论坛反映华坑的普遍很脆,虽然打算买d10,如果买了不用发愁遥控了

网友B:
有耐心就不怕炸了~

网友C:
977之类,不过建议模拟器+450好些。

网友A:
小鸡还要轴传,你认为还有比120实际的吗?,,,那130吧,或者180

网友A:
每个厂家的飞机都有它的缺点的,,,坑大,建议慎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鸡还要轴传,你认为还有比120实际的吗?,,,那130吧,或者180

是不是小的比大的耐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耐心就不怕炸了~

怕炸了修机花好几架飞机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977之类,不过建议模拟器+450好些。

450哪些型号耐炸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小的比大的耐炸

那是肯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个厂家的飞机都有它的缺点的,,,坑大,建议慎入!

一直想玩直升机,不想玩四轴和固定翼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肯定的

小的是不是普遍续航不行啊

网友:
你想从小鸡开始是对的,可以省很多米,,如果直接450的话我认为那就算了,冯炸必修,大炸两次够买架小鸡了

网友:
楼主要是能找到老鸟带的话,模拟器+450最好不过了

网友:
小机也是个坑。450加模拟最好的选择。

网友:
模拟器...超耐炸

网友D:
没有那个模型不烧钱的,入直机心里要有烧钱的准备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那个模型不烧钱的,入直机心里要有烧钱的准备哦

模拟器不烧钱

网友E:
如果是先从小机入门,必须选择类似MCPX的小机如FBL100,霓辉377(推荐这个)。MCPX类型的100级小机,用的是直线舵机,机身非常轻,耐炸又好飞。
小机入门的话,就不要指望小机有很暴力有很好的3D性能,因为对新人来说小机不过是练习悬停+航线,追求3D性能是没必要的。

如果直接从450入门其实也可以,只要多潜水+练习模拟器就可以了。一边练习模拟器,一边学习装机。练到模拟器可以对尾就可以首飞450了。这其实最节省时间和金钱的选择。
遥控器推荐D10(刷Devotion固件)+DSM2卫星
飞机推荐 泰世X3(标配花牌2520+DEKO舵机+好盈50a+kbar+男爵1500mah 6s)

网友:
引用 楼主:
450哪些型号耐炸

450以上没有耐炸的,只分炸了后配件贵不贵…

网友F:
6通 耐炸 还轴传。。。这太矛盾了

网友:
这个真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G:
v977

非轴传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先从小机入门,必须选择类似MCPX的小机如FBL100,霓辉377(推荐这个)。MCPX类型的100级小机,用的是 ...

多谢大神解答,豁然开朗,还是入小机加d10吧,这种行吗,小机操控相比大的差在哪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6通 耐炸 还轴传。。。这太矛盾了

好吧,那就要小机非轴传。这种组合耐炸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多谢大神解答,豁然开朗,还是入小机加d10吧,这种行吗,小机操控相比大的差在哪里呢

D10用来飞模拟器,小机推荐 霓辉377,貌似500元就全套了还带控的。至于小机和大机有什么差别,你到模拟器感受一下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D10用来飞模拟器,小机推荐 霓辉377,貌似500元就全套了还带控的。至于小机和大机有什么差别,你到模拟器 ...

模拟器仿真度这么高?小鸡大鸡都能感觉出来?是不是模拟器玩的溜溜的开真机就一点问题都没了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好吧,那就要小机非轴传。这种组合耐炸吧

皮带耐炸。。炸了还省钱。。

楼主:
引用 网友F:
皮带耐炸。。炸了还省钱。。

求高性价比小皮带机

网友H:
航模有耐炸的?我怎么没听说过,

网友:
DFC皮传450pro,没有最耐炸,只有最简单,最好修。要不你就请个修机师傅

楼主:
引用 网友H:
航模有耐炸的?我怎么没听说过,

小鸡不行吗?新手表示不一定修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先从小机入门,必须选择类似MCPX的小机如FBL100,霓辉377(推荐这个)。MCPX类型的100级小机,用的是 ...

请教大神 为什么推荐 377呢 不是不能调螺距吗 377 跟 fbl100比有什么优势呢

网友B:
综合炸鸡成本,新新手推荐450pro

网友I:
模拟器超耐炸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综合炸鸡成本,新新手推荐450pro

450略贵,为啥不让新手玩小机

楼主:
引用 网友I:
模拟器超耐炸

模拟器仿真程度高吗?模拟器玩顺了,能不能也保证真机也玩顺

网友J:
直升机没有什么耐炸,家里摆景的机子就不会炸

网友K:
轴传没有太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