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用5010做锁尾舵机,金鱼尾怎么办?

楼主(2015-05-19):
买之前就听说会金鱼尾了,据说调整接收机上的尾舵机行程可以消除。我把那个旋钮和遥控器上的陀螺仪感度各种搭配都试了,始终会有金鱼尾。

网友:
你也是太喜欢折腾了

网友:
把原厂尾舵的主板换过去,,,包你能搞定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这样棒的性能

网友:
我也是用这个做锁尾的,但没有金鱼尾!顶多最近炸的多,尾巴有点抖而已!所依先请楼主检查机械精度吧!这玩意弄好了锁尾很不错的!

网友:
检查震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