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池的容量大小和负载与飞行时间的计算

楼主(2015-05-19):
那个大神知道的,

网友A:
有续航电流 用电池容量除一下就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续航电流 用电池容量除一下就可以

呵呵,哪有这么简单。电池大,电量大,续航长,重量大,续航短,这是个悖论,跟你飞行器效率,极限提升能力等等等等问题相关,公式地没有,测试可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呵呵,哪有这么简单。电池大,电量大,续航长,重量大,续航短,这是个悖论,跟你飞行器效率,极限提升能 ...

飞行时电流计获得的电流值(前提是电流计准确)  已经算进重量等各因素  取个平均电流值 电池容量除一除可获得大致的续航时间兄台您想想是不是

网友:
实验了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行时电流计获得的电流值(前提是电流计准确)  已经算进重量等各因素  取个平均电流值 电池容量除一除 ...

一般飞行器的电流计校准相当困难,我手上有俩Pixhawk,那东西就当个大致的参照,啥时候该落地还是取决于电压读数,比如4S电压阈值设为10.8,即当电压超过10秒低于10.8V触发低压报警,执行返回。10000mah 4S电池没风能飞9到10分钟,风大也就6、7分钟。落地后电压回升到15.4V,余电还有,但是飞不了咧,台兄你说说,这个你让俺怎么个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