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2200mah, 3S电池轻松启动汽车

楼主(2015-05-19):
用2200mah, 3S电池轻松启动汽车。个人认为与电池品牌无多大关系,这个电池已经用了一年多,今天早上炸机了。拿这个即将报废的电池试验启动发动机2次。启动后还有12.5V。

网友A:
电池是多少C的,最近车电瓶快到寿了,我也考虑这么搞来着

网友:
看来有必要丢一块3s在车上,万一就有用了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池是多少C的,最近车电瓶快到寿了,我也考虑这么搞来着

看排气量,大的发动机3S电池不行。要4S

网友:
哇,那以后废电池都收集起来给汽车做电瓶

网友:
多少C的电池?

上次电瓶耗尽折腾老半天……

网友:
冬天很有必要!

网友:
我的汽车经常用4s的电池来启动,不过4s不要充满,保持在3.8时候正好,充满电反倒没有力气了,3s的还有点费劲

网友:
真的假的?汽车启动电流不止几十a

网友C:
我的车是保时捷 boxter.上次我试过用3S 电池启动 结果把电池的插头线打断了! 我确定正负极没有接反 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单个3S不可能启动汽车,那两根线直接着火了,电流达不到,汽车启动电流超过100A以上。

网友:
经常这样启动!汽车上的高压包 会不会 爆掉!

网友:
直接并联在电瓶上可以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的车是保时捷 boxter.上次我试过用3S 电池启动 结果把电池的插头线打断了! 我确定正负极没有接反 这是为 ...

线路接触不良或虚焊,启动时电流过大就会打断,

网友:
这还真是个好办法!不过我不希望碰到!

网友:
在北方我们经常这样干滴!

网友:
你们真行……开始我以为是给模型车用……

网友:
我那天也试试看

网友:
我们单位是生产起动机的  一般2.0以下的汽车 起动机的功率 在1.2-1.5千瓦之间    1500/12V=100A  到125A  所以一般的25C 电池 不行  电流太大 。请大家不要去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排气量,大的发动机3S电池不行。要4S

汽车只分12v跟24v的,4s上12v的烧马达,上24v的打不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线路接触不良或虚焊,启动时电流过大就会打断,

启动电流过大? 我还没有看的很明白,同样是3S电池,为什么我就不能发动车?我的车 电瓶和一般的轿车是一样的呀!

楼主:
我是楼主。刚开始我也当心启动不了,或是电池着火,所以拿个木板垫着。我本来做这根线的目的是用于2个5200电池并联来启动的。但是今天正好有这个破电池做试验。试验一次成功。我也很惊讶。第二次启动也很容易。导线微热。

网友:
我上次也是,不过我是用2个3S 并联 轻松启动。但汽车还是换新电池,我不想经常开盖接电启动,累人啊!!!

网友E:
汽车电瓶还是在车上并联着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汽车电瓶还是在车上并联着吧

我也想知道,是否这个电瓶还有点电?

网友:
这个方法在汽车电瓶不足或老化的时候可以用的。但是完全没有电瓶,单纯用3S来干还是要考虑到启动时的电流够不够。我有朋友在电瓶电不足的情况下并联3S电试过,没有问题,可以打着。

网友:
论坛搜索 “启动 汽车” 或 “发动 汽车”。很多很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启动电流过大? 我还没有看的很明白,同样是3S电池,为什么我就不能发动车?我的车 电瓶和一般的轿车是一样的 ...

电路不一定一样吧,另外,也和线材和接线的稳固程度有关,接触不良的触点比较容易打火。

网友:
我早就用过了。都是普通的三厢车。我的车可以轻松启动,但是老婆那个车就无论如何不启动~就算什么都接对,就是不启动。

还是去淘宝花几十块买2根接电线放在车上备用吧。真打不燃了,随手拦个出租车给10块钱就搞定

楼主:
我是楼主。
做这个试验的时候, 我的汽车电瓶完全有电, 所以我把汽车电瓶脱开,就是完全没有连接汽车电瓶。 单纯用3S电池启动汽车。 照片上也可以看出来。
我的汽车是2002年版本的自动档赛欧, 一手车。 一直伴随着我,不离不弃。
她从来没有任何事故, 从来没有去过修车厂, 从来没有把我抛在半路。
一部忠实可爱的小赛欧, 我的挚爱。

楼主:
引用 网友E:
汽车电瓶还是在车上并联着吧

汽车电瓶完全断开。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看排气量,大的发动机3S电池不行。要4S

我的4.5升的老V8发动机  3S 2200  20C一样轻松打火N次

网友:
长见识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车是保时捷 boxter.上次我试过用3S 电池启动 结果把电池的插头线打断了! 我确定正负极没有接反 这是为 ...

电流过大

网友:
试过 电瓶没电 用11.1 2200 35C的电池轻松启动  帝豪EC7 1.5的发动机

网友:
市面上好像有类似的后备打火电池买,很小个,里面就是锂电,但估计有专门辅助线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车是保时捷 boxter.上次我试过用3S 电池启动 结果把电池的插头线打断了! 我确定正负极没有接反 这是为 ...

排量太大了

网友:
这和排量有关系吗????

网友:
没有大电池,看来得备个并联线……

网友:
我的卡罗拉电瓶有次没电,就是这么打着车的,但是线很热,估计电流很大

网友G:
找两个人推燃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找两个人推燃比较好

自动挡无法推着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的4.5升的老V8发动机  3S 2200  20C一样轻松打火N次

那要看你的电瓶有没有电,没电的情况下你试试看。还有冷车。

网友:
这个我也试过,3S 2200,20C,就可以,前提是和电瓶并联,如果电瓶拿掉了,光一块电池打不着,而且会胀。。。。。我试过胀了一块电:)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我的车是保时捷 boxter.上次我试过用3S 电池启动 结果把电池的插头线打断了! 我确定正负极没有接反 这是为 ...

你的转拉线不够过,会烧融

网友H:
我用14号硅胶线夹3s轻松启动

网友:
给没电的电瓶临时过过电还可以,直接启动线受不大不了

网友(2016-03-20):
看见这贴晚了点......

网友:
真的可以吗?

网友:
所以手挡无敌,可以推发

网友:
我和我妻子两部车的电瓶老化后启动不了,都是用3S 2200  35C的电池启动的,3S电池并联到电瓶上轻松启动

网友:
科鲁兹电瓶老化,冬天无力打火,就是一块3s5000出力启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