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试飞APM F450 自稳模式不稳定,求高手

楼主(2015-05-19):
(默认PID)自稳模式起飞后,高度忽上忽下,前后左右也不稳定,需要油门和方向来控制,而且控制起来感觉太灵敏,轻轻拨动遥感就很大动作幅度,请问这是PID数值的问题,还是飞控本身硬件有问题,望高手解答。

网友A:
自穩模式下這是正常的.你可以切定高或GPS試試.一般自穩模式下都還是必須靠飛手來修正控制

网友B:
飞手技术问题,多练吧.
4轴上是什么东西在那晃啊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穩模式下這是正常的.你可以切定高或GPS試試.一般自穩模式下都還是必須靠飛手來修正控制

谢谢为我解答,身边没有人玩,有问题对我这样新手真的太难了,不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不正常。谢谢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手技术问题,多练吧.
4轴上是什么东西在那晃啊晃的

GPS天线的碳杆,实际是固定的,由于视频压缩原因没弄好,看着都变形了,。谢谢解答啊

网友B:
下面那个红色的

网友:
调PID   增加点P值   室内别切GPS 啊  要炸鸡的

网友C:
那个天线晃来晃去真是萌萌哒

网友D:
到室外飞就不会这样了,室内被自身乱流干扰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到室外飞就不会这样了,室内被自身乱流干扰所致

大哥我发现你最活跃了,到处都看到你,谢谢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天线晃来晃去真是萌萌哒

不要取笑我了,都飞到房顶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面那个红色的

滚来滚去的那个是小孩玩的气球

网友(2015-10-12):
室内都敢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