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三无新手配机求教

楼主(2015-05-19):
新手,想配个翼展800mm的   KT epp的 机子,要注意什么事项,希望少走弯路,想咨询下,,,
除了飞机外,其他配件还需要买什么。。最好给个套件。
给个标准的配置吧。上手就能飞的。最好说下好用的牌子。
还有,一般是用模拟舵机  还是 数字舵机?   控看中D10了,可否?
谢了。

网友A:
其实,可以先买个D10,然后买个模拟器,先飞模拟器。能安全起降了再让坛里飞固定翼的老魔头们帮你挑一架训练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可以先买个D10,然后买个模拟器,先飞模拟器。能安全起降了再让坛里飞固定翼的老魔头们帮你挑一架训 ...

我看人家飞3d不都是手抓着起飞,手抓着降落吗
俺有个模拟器,乱飞了飞,还行,本人模型底子有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人家飞3d不都是手抓着起飞,手抓着降落吗
俺有个模拟器,乱飞了飞,还行,本人模型底子有点 ...

那些手抓的,都是老魔头了。不说别的,你要能控制把飞机飞到你面前才能手抓吧?也就是说,你要练模拟器练到能在起飞的那条跑道上降落,才能达到手抓降落。当然如果你追着机跑,空出一只手等着接机就另说了

网友B:
天翼8mm epp,朗宇2206 1500KV+8043桨,好盈10A电调,银燕9克舵机一个5克舵机两个,300~500的2S电池。
想手接还是一步一个脚印,3D的这个东西天赋和训练都必不可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翼8mm epp,朗宇2206 1500KV+8043桨,好盈10A电调,银燕9克舵机一个5克舵机两个,300~500的2S电池。
想 ...

舵机  选   数字的   还是模拟的?

网友:
给你个视频,KT EPP你玩不了几下就进垃圾堆了,这个起码能让你学会起降也不会烂掉
?from=s1.8-1-1.2

网友C:
哈哈,新手就不要先折腾3d了,老老实实从练习机开始多好,免得炸得你连信心都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新手就不要先折腾3d了,老老实实从练习机开始多好,免得炸得你连信心都没有了~~~~

其实 是 因为  没有 场地,只有一小块空地,3d的飞行空间小

网友:
请问你那耐捽的飞机是用什么材料做的

网友:
淘宝搜狂飞航模,专门做新手的

网友(2015-06-21):
新手先从 好小子 塞斯拉 开始练

网友:
新手就先别上3D了,先飞其他固定翼的练习机,有一定飞行经验了再考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