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O船跑偏问题

楼主(2015-05-19):
我的O船总是向右边跑有什么办法解决吗?听说是把尾轴装偏就可以,但应该装向那一边如图上所示应该偏听偏向A还是B?请大家说说,谢

网友A:
你确定舵是正的吗?一点点偏差都没有?遥控器微调一下不就结了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是偏向哪一边就在船底另一边贴木条  !用704或705 这样还可以 拆

网友:
單體船狂熱/MONO MANIA 3/3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05786

適用於O級船當中的深V船。

网友B:
从顶部看,应偏向B,轴前部偏向A,因螺旋桨有一个反作用力,使船头向右航行,螺旋桨这样装可以抵消反作用力,一般偏1至1.5度。航行有偏差再少许微调方向舵。

网友:
我也想知道,轴前部偏向A(轴前部是否指装电机的那端)。谢谢!5楼

网友:
还有轴向下控制在角度几度内。谢谢!5楼

网友:
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我现在是想把舵向后远离螺旋桨(我的是玩具船改无刷)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舵是正的吗?一点点偏差都没有?遥控器微调一下不就结了

确定,在跑的时侯必须找左舵在,在而打很大的左舵才能跑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顶部看,应偏向B,轴前部偏向A,因螺旋桨有一个反作用力,使船头向右航行,螺旋桨这样装可以抵消反作 ...

这样说有点胡,不如你说说桨应该偏向那一边吧?

网友:
B那边吧 ! 看船型和马力大小而定偏距 !!

网友C:
向B方向调偏,或者将出轴向A向调角度。不过,正常速度快的需要调整,你的船比较慢,还是应该先检查一下出轴是否本身就歪了。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721718&extra=

网友:
太多会影响转弯角的 !!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向B方向调偏,或者将出轴向A向调角度。不过,正常速度快的需要调整,你的船比较慢,还是应该先检查一下出轴 ...

请教:65cmO艇,我用硬轴的话,电机装到船右边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教:65cmO艇,我用硬轴的话,电机装到船右边了吧?

我玩油动的,电动的不清楚,楼下电船高手回答

网友:
跟船体重量分部,压水板(假如有的话),跟出轴角度,甚至船体的平整度都有关系,先偏B2-3毫米试试
也可以船体A侧配重几百克

网友:
不建议配重

网友E:
图片是世界冠军马力斯的船,请看船的左侧灰色铅块

网友F:
这个问题不是那么好解决的,你轴完全在中心还是会跑偏的,这个是有轴效应的,跟飞机上差不多,飞机上的做法是有一个偏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问题不是那么好解决的,你轴完全在中心还是会跑偏的,这个是有轴效应的,跟飞机上差不多,飞机上的做法 ...

所以现在也想做偏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图片是世界冠军马力斯的船,请看船的左侧灰色铅块

V艇和O艇不一样。V级的配重主要是配合滑行面右边垫高的斜面(突然想不到词来描述这个)用来抵消跳浪的时候(螺旋桨出水,入水)船体由于反扭力突然增大使船体突然向右摆动。
而不是用来防止船体跑偏的。

网友:
如果船體動態不平衡左舷較高,右舷船底觸水面積較大阻力較大,航線會偏右,1:阻力不平衡引致偏右,2:槳步行引致偏右。

左舷配重可改善阻力不平衡及跳躍不平衡,所以19、22樓我都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