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如果iphone5 连接PHANTOM3效果怎么样?

楼主(2015-05-19):
如题,想入PHANTOM3了,就是看中他的高清图传,高清画面直播。遥控距离也比较远。手头就一个IPHONE5的手机,不知道效果会怎么样,会不会卡?会卡成只啥样?

如果不行,入一台小米的7.9的平板能用吗(四核2。2G)?好像看网上说安桌的系统用到P3上有很多问题,请用过的说话,谢谢

网友A:
我的p3用的ipadmini2,配合还不错,iphone5的话软件不支持,最低需要5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p3用的ipadmini2,配合还不错,iphone5的话软件不支持,最低需要5s。

mini2会有卡顿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mini2会有卡顿吗?

不卡,轻微延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卡,轻微延迟。

你MINI2开了硬件加速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MINI2开了硬件加速吗?

没开,苹果的东西糙着用,没事,精灵就要小心呵护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mini2会有卡顿吗?

运行起来ios会比安卓流畅····

网友:
5好像不支持   5s以上才支持

网友:
苹果5用pp助手安装可以,但是图传很卡其他没问题

网友:
我的p3用Nexus 7二代链接不卡。但有轻微延迟

网友:
对配置要求高,买新最好的

网友(2015-07-18):
5应该会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