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定高模式降落 侧翻

楼主(2015-05-19):
x8载机: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78260&extra=
用定高模式降落 脚架已经接触地面 油门拉到最低的瞬间 有几个桨瞬间加速 侧翻 啥原因 求高手相助
pid是自动调参调的 p值特别高

z轴的振动值在-10附近震荡
log文件在此 百度云附件:2015-05-19 15-34-54.bin
侧翻发生在最后

上面一条曲线为遥控油门
下面一条曲线为飞控油门输出
可以看到在遥控油门最低后 飞控油门输出又炸了一下

网友A:
定高落地瞬间有时会出现过度修正,所以我都是还有几公分落地时切自稳,一触地油门马上最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高落地瞬间有时会出现过度修正,所以我都是还有几公分落地时切自稳一触低油门马上最低。

明天我试试看  切自稳的瞬间会不会因为油门过低直接掉下来?

网友:
我一般在定高模式降落油门都带一把的,如果看到有侧翻的迹象马上推一点油门缓一缓。

网友:
其实降落的时候最要小心一点的。下降快了会弹翻的。

网友B:
定高降落?我從來不知道這樣可以降落.不都是切自穩利用手控來降落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高降落?我從來不知道這樣可以降落.不都是切自穩利用手控來降落嗎?

有的时候定高降落降得挺稳大疆的飞控一般都用定高降

网友B:
沒用過大疆飛控所以不知道.從飛多軸機開始我就一直用自穩降落.如此一來可以完全練習手動降落.所以是被大疆寵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天我试试看  切自稳的瞬间会不会因为油门过低直接掉下来?

多练练自稳还是有好处的,应对突发情况更加自如。

网友C:
即便dji也建议手动降落,
rate p大了3倍,自稳p设5,再飞看看
切定高能稳定再自动调参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即便dji也建议手动降落,
rate p大了3倍,自稳p设5,再飞看看
切定高能稳定再自动调参看看。

dji的姿态也是有定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即便dji也建议手动降落,
rate p大了3倍,自稳p设5,再飞看看
切定高能稳定再自动调参看看。

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沒用過大疆飛控所以不知道.從飛多軸機開始我就一直用自穩降落.如此一來可以完全練習手動降落.所以是被大疆 ...

哈哈哈没错  第一次用pix飞

网友D:
你为啥不直接切降落模式

网友:
我都是lotier模式降落……

网友E:
我猜测你可能使重心有点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为啥不直接切降落模式

降落模式是飞控自己主动控制油门降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猜测你可能使重心有点高了……

也有可能 下次把配重挂上试试

网友B:
如果六通道中有設定降落模式當然可以切.不過也不要一味的依賴飛控.有些控制上的操作還是自己要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六通道中有設定降落模式當然可以切.不過也不要一味的依賴飛控.有些控制上的操作還是自己要會

一般不敢让飞控接手油门定点也很少用
今天出去试试自稳模式
之前还没试过
飞过一段时间直机和cc3d
降落问题不大

网友B:
我也是不太敢讓飛控介入太多.如果哪一天飛控有問題那就只能眼睜睜看著機子玩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不太敢讓飛控介入太多.如果哪一天飛控有問題那就只能眼睜睜看著機子玩耍了

哈哈哈没错
你也用apm吗?  z轴震动情况是什么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降落模式是飞控自己主动控制油门降落吗?

对,很稳,我一般都用手接飞机。落地收油门,电机就停了

网友:
那天有过一次,降落地面不平,一次脚架触地以后,稍有倾斜飞控便会修正,如果PID不合适的话容易修翻了.起飞也是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哈没错
你也用apm吗?  z轴震动情况是什么样的?

我是一個新手從商品控玩到開源.其實沒那麼難.一步一步確實仔細的設定.通常不出錯都會很順利

我APM玩了幾個版本.2.6 2.72 2.8 其實都是很穩的.只是外設的接法不一樣.現在想換一下PI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