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2w发射+rc805+easycap实现地面战软件视频叠加

楼主(2015-05-19):
视频延迟大约半秒。

网友A:
这个是怎么做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怎么做到的

很简单的,某宝随便搜easycap,一路视频采集卡,二十几块钱,接笔记本上,地面站软件简单设置一下就行了。用笔记本代替fpv显示器,再加个数传,基本数据就都有了

网友:
半秒延时那是在是太长了

网友:
楼主啥版本mp  汉化那么全

网友B:
楼主好好测试一下,我用这款视频采集卡试过,地面站上的视频丢掉一小节,屏幕下方有一条带数据不显示,试过好几个版本的驱动,都是一样的。不知楼主遇到过没有。

网友C:
APM  最近想入手APM玩玩固定翼。。。楼主是在玩四轴还是

网友D:
我想达到和你一样的效果,但我的采集卡不起作用     估计是我的驱动出了问题

网友E:
这种采集卡我也买过,兼容性很不好。两台电脑同一驱动,一台正常一台始终得不到图像

网友E:
驱动正常,重装系统也无效。

网友F:
以前也是这么搞   后来发现  用OSD叠加  直接传显示器还是最方便

网友G:
这个方法蛮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好好测试一下,我用这款视频采集卡试过,地面站上的视频丢掉一小节,屏幕下方有一条带数据不显示,试过 ...

屏幕下方有一条带数据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APM  最近想入手APM玩玩固定翼。。。楼主是在玩四轴还是

我是四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想达到和你一样的效果,但我的采集卡不起作用     估计是我的驱动出了问题

最好用采集卡自带的驱动盘,我从网上下载也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采集卡我也买过,兼容性很不好。两台电脑同一驱动,一台正常一台始终得不到图像

我的还好,目前台式机和笔记本都可用,你没图像有可能和系统有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驱动正常,重装系统也无效。

接其他视频设备试试看有图像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以前也是这么搞   后来发现  用OSD叠加  直接传显示器还是最方便

各有优点

网友H:
怎么在地面站里设置导入视频和叠加数据的,求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H:
怎么在地面站里设置导入视频和叠加数据的,求指导

地面站上边的配置调试选项里,打开就看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怎么在地面站里设置导入视频和叠加数据的,求指导

要是自己没搞定,给我留言,晚上回家截图给你看

网友I:
半秒延时???这么大!!稳定性怎么样?会不会突然卡住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是自己没搞定,给我留言,晚上回家截图给你看

3Q 万分感谢 回家也拿采集卡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I:
半秒延时???这么大!!稳定性怎么样?会不会突然卡住

目前没出现卡住的问题。

楼主:
半秒在航拍够用了,在穿越肯定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I:
半秒延时???这么大!!稳定性怎么样?会不会突然卡住

半秒在航拍够用了,在穿越肯定不行

网友J:
折腾过,比较过,才能决定优劣。
楼主加油。
还可以考虑把采集卡换成wifi转发模块,这样手机直接查看。

网友K:
楼主你好,你这个,我前年试过了,外场需要笔记本,所以玩了几次就不用了,前两天又翻出easycap想连上,发现连不上了,因为我家里,办公以及笔记本都换了,全是win7 64位,始终没驱上,当时买时用的盘早不知弄哪去了,最初我也是安在win7 下,但是32位的笔记本上,运行正常,我找了好几天也没找到合适驱动,硬 件中显示是usb 007TV,但找的适合win7的驱动都驱不上,你的驱动可以传给我试试么???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你好,你这个,我前年试过了,外场需要笔记本,所以玩了几次就不用了,前两天又翻出easycap想连上,发 ...

你qq给我

楼主:
引用 网友J:
折腾过,比较过,才能决定优劣。
楼主加油。
还可以考虑把采集卡换成wifi转发模块,这样手机直接查看。

转wifi的估计延迟和这个差不多,我在网上看到了,不过成本比较高,重点是这个方法把我的上网本利用上了,都闲置了好多年的本本又焕发青春了。

网友:
359618338  微风      加时 标记一下 easycap,还有别的想一起研究下

网友K:
引用 楼主:
转wifi的估计延迟和这个差不多,我在网上看到了,不过成本比较高,重点是这个方法把我的上网本利用上了, ...

转wifi 要上个件儿,一会去查下树苺派,不知是怎么回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转wifi 要上个件儿,一会去查下树苺派,不知是怎么回事的

树莓派我也听过。听说有拿它作飞控的,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网友:
这么厉害,我是来微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