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四轴qav250……

楼主(2015-05-19):
怎么还是起飞的时候不是左右就是前后跑,是控没有搞好吗?唉………

网友:
路漫漫其修远

网友:
新手求教,天地飞7遥控器飞F450,用的QQ飞控,直升机模式无法进行传感器校准,只有固定翼模式才行,求好心的大神们赐教

网友A:
我觉得QQ能飞起来就很了不起了。换NAZA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QQ能飞起来就很了不起了。换NAZA吧

naza……飞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naza……飞控?

是啊。你那个控功能太单一

网友(2015-09-07):
水平没有调好?或者是4个电机的功率输出没调好?再有可能是是控的微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