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77遥控器改装

楼主(2015-05-19):
增加两个开关,一个大小舵切换.一个六轴切换,比下面的按钮方便

网友A:
说明一下怎么改的 造福977模友不更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明一下怎么改的 造福977模友不更好吗?

是的

网友:
适合玩航模

楼主:
下面四个按钮控制板上从引脚上引两条线接开关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