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kbird 433能换天线吗

楼主(2015-05-19):
arkbird 433自带接收天线不好放,想用17cm导线将自带的换掉,请问这样距离影响大吗,我看非凡433和切糕都用导线做接收天线的

网友A:
A控433的接收天线其实还行,基本10公里范围内信号都不会差。A控433最麻烦的还是那个发射天线,试过多种方法想把它延长和发射机分开都失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A控433的接收天线其实还行,基本10公里范围内信号都不会差。A控433最麻烦的还是那个发射天线,试过多种方法 ...

自带天线肯定没问题,就是这么个金属座固定在飞机上不方便,想改成导线就方便安装了,是不是就是一根1/4 波长的导线焊上就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自带天线肯定没问题,就是这么个金属座固定在飞机上不方便,想改成导线就方便安装了,是不是就是一根1/4  ...

理论上单说433信号是这样的。
不过A控要传输的是数字信号,只是调制到433频率上而已。所以估计对阻抗和驻波比什么的有讲究。我在发射部分换过N种不同的天线,大部分甚至在10米内都无信号,其他的也都没原来的好用。不懂A大是怎么设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单说433信号是这样的。
不过A控要传输的是数字信号,只是调制到433频率上而已。所以估计对阻抗和 ...

我接收试了下导线做天线,距离只有几十米,看样子只能用原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单说433信号是这样的。
不过A控要传输的是数字信号,只是调制到433频率上而已。所以估计对阻抗和 ...

另外请教下这个433怎么拉距,是不是功率调到最小站马路上拉,中间不能有阻挡吗,最小功率下几米算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请教下这个433怎么拉距,是不是功率调到最小站马路上拉,中间不能有阻挡吗,最小功率下几米算正常

我试过调到一半功率,对好频后把飞机放在一辆车里,门窗关闭,朋友在车里看着,我开另一个车,带着433发射开出去,大约3.5公里不到的样子接收机就彻底失控了。中间还有一些村庄建筑物遮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