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reex改电调,求解:电压信号线的制作与代替

楼主(2015-05-19):
先上点改好后的图:

450机架

freex 接收

好盈天行者

另外装了个BEC给飞控接收供电,因为用天行者供电,电调发热会比正常要大很多。

群汐的F4006 950KV电机,11寸桨,后来换了ATG的桨,这个电机是某大神推荐的。很多人说这个电机很烂,但我用着很安逸!唯一不足是有点重。

600W图传 我自己试过的最远拉距高150米,远1KM 有雪花,未算很严重。卖家用全家性命担保能到2KM,我不管啦,已满足。

伟力350的电,5200 3S 的,全负载1.65KG 飞13~15分钟报警,报警3.6V,后来我用一块垃圾15C控电(3S2200,内阻100,重95G)单独给云台供电,飞18分钟报警。

原厂GPS ,自己用杯子和导铜箔做了个屏蔽,信号干净得很,某宝卖的这个装备好像要55块。

原厂控,双接收的屏,7通道,没测拉距,本人飞1KM信号正常。

以上为改好的部分。。。那么问题来了(请看下图):

这张图是我以前拍的,现在机子拆了,就不重拍了,所以不用看图中的文字。
现在问题是:这条绿色的原厂电调,4块电调的其中一块给飞控和接收机供电,然后,还有一个功能,就是电压回传!
这条白色的线,是电压信号线,直接接到飞控上的,然后通过OSD能够实时看到电池的电压(注意是电池的电压,不是飞控的输入电压)。
这个功能是很实用的!现在换了电调,那么这个功能就没有了!
请问我怎么才能用上这个功能啊!!!!寻寻觅觅,找了10几天百度论坛什么,都没找到办法,甚至我都有去报名学单片机的冲动了!
扶他爸有根线,中间加个电阻在GDN线上,就能实现这个功能,我在想Freex也能加个电阻来效仿吗?毕竟编码和翻译都由飞控负责了,那么我只要一根信号线吧?
我现在用一个很笨的办法,就是用一块原厂的电调,给飞控供电,顺便提供了这个电压回传功能。但!毕竟这东西太长(10CM),而且还发热得利害!

写完,静静地等待高手。。。。

网友:
我的机架跟你一样,我有不懂得,向你请教,加我扣扣1376584282.验证时就说航模

网友A:
请问什么云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什么云台?

原厂的2D云台

网友:
我已经做好了电压反馈电路,欢迎加QQ群,群号码:170774206

网友B:
你用万用表测量这个电压回传的线跟电调正极是不是相通的  如果是 就可以直接把这跟线焊接到电源正极

网友:
图片清晰

网友C(2015-06-19):
引用 网友B:
你用万用表测量这个电压回传的线跟电调正极是不是相通的  如果是 就可以直接把这跟线焊接到电源正极

飞控输入不能超过5V的,直接连正极会烧掉,需要降压。FreeX空拍爱好者QQ群170774206提供技术支持。

网友:
GPS屏蔽盒设计得干净漂亮,学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飞控输入不能超过5V的,直接连正极会烧掉,需要降压。FreeX空拍爱好者QQ群170774206提供技术支持。

这个是电压检测 又不是给飞控供电用的  电压检测都是有分压网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