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v2问题

楼主(2015-05-20):
求助!nazav2、
电池
充满,开启了电压保护,一起飞马上快闪红灯,自动下降,拔掉电池再接上电压正常,再起飞快闪又亮起,看显示数据电压降到13.6v 下降后重启电源又恢复正常,之前电压保护的线损差距只是0·7v-0·8v。用的4S电池,怎么现在差距这么多,有3·0v左右?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吗?是电池问题吗,我己经换过三块电池也是如此,有谁帮忙解答一下。谢了

网友A:
电池是不是受损内阻太大了。

网友B:
你可以关掉低电压保护试试。仍然那样,就不是电池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