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了两晚,功夫不负有心人....(更新规格叁考)

楼主(2015-05-20):
原本飞550四轴,安全箱只能放控、7寸屏及其它杂七杂八一大堆,现在玩穿越果断要切多一套专机专用海绵内胆,淘了几块高密度海绵回来切个饱,320没有折叠也够空间全家入户,虽然切到小弟腰酸背痛,但又一次证明玩航模不折滕不快乐,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
用了32#高密度黑色海绵(即32kg/立方的密度),这个硬度刚好不太软,海绵叁考价: 51cmx28cmx4cm厚,买了4片共40元

网友A:
很工整啊,但是不用两个晚上吧

网友B:
你这个机架有图吗?想做一个。

网友C:
请问是手工切的?不错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工整啊,但是不用两个晚上吧

我是用三块4cm厚海绵,一层一层对位切出来,每层也用双面胶固定,但最花时间反而是考虑摆位及细节,因为想做得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机架有图吗?想做一个。

没有啊,机架是淘回来的,比较冷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是手工切的?不错嘛!

嗯嗯,是一层一层手工切出来的,刀片换了八片,海绵是刀片杀…手!

网友:
切的工整

网友:
只有1张图对不住大家啊啊啊啊啊

网友D:
热切割就行,用刀片累

楼主:
引用 网友D:
热切割就行,用刀片累

其实去年已买了热切刀切泡沫板,很不幸现在找不到了唯有用简单的刀片下手

网友E:
切~~~~~~~~让我们一起切~~~~~~~切吧切吧~~~~~~摩擦摩擦~~切切~~~~~~

网友:
切得很好啊~~

网友F:
显示屏支架哪里买的?有连接么?

网友:
功夫不负有心人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显示屏支架哪里买的?有连接么?

X宝搜FPV显示器支架吧,很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切~~~~~~~~让我们一起切~~~~~~~切吧切吧~~~~~~摩擦摩擦~~切切~~~~~~

切切……切切……不要停……磨擦磨擦

网友:
厉害专业 专注 专心。三专。

网友:
引用 楼主:
切切……切切……不要停……磨擦磨擦

哈哈~~~~有点共鸣~~~~~~~~~

楼主:
统一回贴,谢谢各位模友捧场

网友G:
用什么工具切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X宝搜FPV显示器支架吧,很多的!

问题是能不能用在d10上面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什么工具切的?

这个嘛,  楼上有提到,
CNC5轴机床+镀钛钴异型合金锣刀的平民版...............纯手工+2毛钱刀片切割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问题是能不能用在d10上面呢?

D10当然可以,但千万别买错,指定要横款,不然买错直款就只可装在精灵控上,我一直在用普通的碳纤支架,屏幕固定不稳、重心向前倾,这个好多了,设计不完美但前提是要有点组装技巧,不然什麽松动、固定不稳别找我麻烦啊....不花点心思组装的话什麽也是垃圾,注意下图!!

肩带重心怎样呢?? 你说了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嘛,  楼上有提到,
CNC5轴机床+镀钛钴异型合金锣刀的平民版...............纯手工+2毛钱 ...

牛的 向你学习

网友:
好手工,确实不错

网友H:
有木有机架的链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木有机架的链接吧?

WASP280(320)

网友I:
没有眼镜不幸福

楼主:
引用 网友I:
没有眼镜不幸福

当然有啦! 高清500度近视眼镜一副.....强得很!!

楼主:
我Tokwawan的!! Let me bring back my copter and play together in HK?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Tokwawan的!! Let me bring back my copter and play together in HK?

I don't' know that when will I back to HK, I'm a cyclist by HK team, but just a rookie of RC

楼主:
引用 网友J:
I don't' know that when will I back to HK, I'm a cyclist by HK team, but just a rookie of RC

Doesn't matter! Leave me a message to play copter if you've time in HK or Dongguan

网友:
引用 楼主:
Doesn't matter! Leave me a message to play copter if you've time in HK or Dongguan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然有啦! 高清500度近视眼镜一副.....强得很!!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是用什么切的,很漂亮

这个嘛,  楼上有提到,
CNC5轴机床+镀钛钴异型合金锣刀的平民版...............纯手工+2毛钱刀片切割成的

网友:
感谢楼主提个醒,回头我i也做

网友L:
铝箱多少尺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铝箱多少尺寸的?

我是用这种, 内尺寸510x280x190mm

网友M:
楼主你鹰眼屏上的平板天线效果怎么样?!网上还有另一种常见小平板!现在想用来配鹰眼屏不知道选哪个好!希望指导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你鹰眼屏上的平板天线效果怎么样?!网上还有另一种常见小平板!现在想用来配鹰眼屏不知道选哪个好!希 ...

这个鹰眼平板天缐很不错,我也是抱着小白鼠的心态试一试,但他的外观及水平指向接收方式很特别,接收能力感觉上跟之前用的14db大众平板差不多,有机会再作拉距测试!

网友M:
引用 楼主:
这个鹰眼平板天缐很不错,我也是抱着小白鼠的心态试一试,但他的外观及水平指向接收方式很特别,接收能力 ...

哦!这样啊!对了,你说的“水平指向接收方式很特别”不太明白,可以具体说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你鹰眼屏上的平板天线效果怎么样?!网上还有另一种常见小平板!现在想用来配鹰眼屏不知道选哪个好!希 ...

还有,不建议买那种帶膠壳的平价小平板,谁用过谁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M:
哦!这样啊!对了,你说的“水平指向接收方式很特别”不太明白,可以具体说说吗?!

例如大众14db平板,须要板面正对著飞机位置,而这个是前端边缘对著飞机,所以基本不用把他屈折成50-90度左右来对着飞机,象我楼上的图片,在操作时天缐前端刚好对着前方飞行范围,不需刻意屈曲天线角度,这个也是我选择他的其中一个优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例如大众14db平板,须要板面正对著飞机位置,而这个是前端边缘对著飞机,所以基本不用把他屈折成50-90度 ...

哦!懂了!多谢高手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