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v2更改电压用矫正电调吗

楼主(2015-05-20):
naza v2更改电压用矫正电调吗

网友A:
飞控更改电压跟电调无关,电压只要在电调的适用范围内是没关系的。

网友B:
只要电压是在电调的承受范围内就不用。但是设置低电压保护项内要重新填上新的电池S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