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某杆子断了

楼主(2015-05-20):
被某损友掰断
能换上吗?(天8)

网友:
淘宝买一个换上就好了

网友:
淘宝还得运费 随便找个机电城就有

网友A:
没认出什么遥控器,请搜“遥控器 扁柄 开关”注意:开关螺纹有两种,一种是直径6mm的,还有一种是6.3mm的。不要买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认出什么遥控器,请搜“遥控器 扁柄 开关”注意:开关螺纹有两种,一种是直径6mm的,还有一种是6.3mm的。 ...

天地飞8

网友:
那就搜“天地飞 开关”有一个专卖店有,另外连摇杆总成都有卖。

网友:
这就一简单的妞子或扁柄 开关。你量一下洞口的大小,主要是能刚好塞的进去就行了。到五金店就可以问了。。

网友:
这种纽子开关到机电市场就可以买到,我昨天才买了两个,两元钱一个,买回来自己换上就可以了。

网友:
搜妞子开关

网友B:
怎么就没人想过,用焊不锈钢的 那种东西焊一下。

网友:
买一个自己换。。不难

网友:
换个开关吧,省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就没人想过,用焊不锈钢的 那种东西焊一下。

不值钱的东西直接换新的比较好吧?

网友:
我经常摔断掉地上就断了,我换了好多个了.五金店没卖的要去卖电子元器件的店铺.买好点不锈钢的10元左右最贵不超过20.原装的应该是铝制的外表电镀质量差的很估计就几毛成本.

网友:
前几天在淘宝一下买了4个,两个两段,两个3段,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弄断手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谢

会自动回弹的那个键

网友:
引用 楼主:
会自动回弹的那个键

那就是纽子开关带复位的呀,各人叫法不同你拿着控去电子元器件店问吧没有就只能淘了.

网友:
这种开关一般的机电城貌似不好找

网友:
可以的,我的控也出现过类似情况!

网友D:
原厂的质量那么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厂的质量那么次吗?
不会,是同学力气太大了

网友E:
找某宝,自动复位,三段,两段,旋钮都买两三个,说不准哪天就用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