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15-gh4视频输出问题!

楼主(2015-05-20):
Z15-gh4视频输出问题!

画面有一条条平行横线,且向上平移,这个是DJI Z15系列特有的吗?5D3云台也是一样的情况!

网友A:
有可能是灯光造成的频闪,建议到白天室外试试,涉及到一些可能产生频闪的灯光时可通过增大快门开角或减慢电子快门速度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灯光造成的频闪,建议到白天室外试试,涉及到一些可能产生频闪的灯光时可通过增大快门开角或减慢电 ...

不是这个情况,白天晚上都一样!干扰!

网友:
这应该是图传问题吧,和云台没什么关系吧?我没用过z15,这云台和图传是一起的?

网友:
应该是图传的问题 应该是图传供电模块电压纹波过大造成的

网友:
图传电压 不稳  会有类似问题

网友:
6楼正解。

楼主:
IOSD 图传都是DJI的!

楼主:
问题找到,是IOSD的问题,不过换了个试验,还是一样的,晕死!叠加图像就有这个波纹!

网友:
我也是Z15   GH4的     没走OSD    直接走的2W图传  也和LZ一样的状况    想知道这个有啥影响么    除了图传效果看上去不爽意外

网友:
HDMI转换模块电源不干净,出来的AV信号就有干扰,无解了,除非不用HDMI转换,直接接HDMI接高清图传

网友:
纠结这干嘛。。又不是实况转播。就是监视画面构图。

网友:
今天我也发现我的Z15GH4云台也有这个问题,云台没有上电的时候,飞机上电,显示器显示图传OSD信号正常,云台上电相机没有开,显示器就有条纹滚动了

网友(2016-01-16):
情况一样一样   不过我的是参数抖动  图像不抖  也有横纹    只有IOSD   av输入线拔了   才参数不抖   一输入图像就  参数抖   相机关了  也抖      s900   z15 gh4   不过话说回来    录下来的  是好的

网友:
DJI通病,hd 3d,接地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