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3电池温度测试,到底是有多烫

楼主(2015-05-20):
之前有个讨论精灵3电池温度的帖子,一直有人说精灵3电池烫的问题,自己也觉得挺烫,昨天搞了一个测温计,实测了一下温度具体的温度,不过也不知道这个温度算不算过热了,懂行的可以帮忙分析下,上视频

网友A:
好专业,这么高的温度太危险了

网友:
很有说服力

网友:
冬天时候倒是个好功能

网友B:
40多度的温度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专业,这么高的温度太危险了

呵呵 你这个回复就像某宝上的神评价:是正品。没有温度感念还要来个“那么高的温度太危险了”。P3手册上标注的工作环境温度 0℃至 40℃,飞一圈下来外壳42°,不知道你这个危险从哪里来的?夏天太阳下汽车仪表盘的温度可以达到60°c,按你的概念是不是得baozha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40多度的温度应该没什么问题

恩,感觉40多度应该没问题,不过正好是温度低的时候测的,要是夏天温度36,加上太阳晒,估计最低50多度,不知会不会有隐患

网友:
app里的电池参数有电池温度的。飞时随时监控,温度高了就不要飞了。

网友:
我觉得50度也是没问题的  只要不磕碰就好

网友:
看机主手拿电池的架势,似乎还不算很痛苦。

网友:
好像大疆有关电池的说明就说,电池飞完比较热,需要等电池凉下来才能充电。

网友:
是的我也拿到了精灵3的HD版,和楼主测试的温度是一样的,但当时环境温度不高,这两天都是阴雨天。
我个人认为大疆应该考虑一下电池仓内的通风设计,要不这总是一个很痛苦的隐患。

网友(2015-06-27):
引用 网友A:
好专业,这么高的温度太危险了

这个温度已经算是很低了,你没有飞过P3吧,夏天暴力飞行15分钟后肯定超过60度了,拿起来都烫手,太阳下温度都超过44度了,电池这个温度台正常了

网友:
其实电机更热,可以用烫手来形容。p3的配置来说,大疆做的有点业余了,电机匹配都不行。

网友:
飞几分钟声音定位口就挺烫的,不知道你们的是不一样!

网友(2015-11-04):
技术好,测试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