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的舵臂断了,手上的多余舵臂孔比舵机的大,怎么办

楼主(2015-05-20):
fms舵机的舵臂断了,但是手上只有几个辉盛的舵臂,而且辉盛舵臂的开孔比较大,fms的舵机装上去不合适,怎么办呢?某宝又找不到,我不想浪费了舵机啊,有6个这样的舵机都没有舵臂,求办法修复~~

网友A:
臂断了不要紧,只要原舵臂的安装口完好,把辉盛的舵臂切适当的长度粘上去。用线紧密排绕之后打热熔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臂断了不要紧,只要原舵臂的安装口完好,把辉盛的舵臂切适当的长度粘上去。用线紧密排绕之后打热熔胶。 ...

可以3D打印出来,太方便了,如果需要,可以联系我,QQ281857356

网友:
二楼说的是呀,我也是常这样做的,舵机都不标准呀!不同品牌的舵臂孔都不一样呀,甚至同是“辉盛”的舵臂也不一样,出现断臂是常有的事,所以这办法常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