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s锁尾问题

楼主(2015-05-20):
02s用的是金属数码锁尾舵机,普通模式下金鱼尾很严重,3D模式下金鱼尾不明显,是陀螺仪感度还是什么地方没有设置好?求解决

楼主:
没有人了,自已顶起

网友A:
是不是油门曲线设置错了 导致普通模式下转速过低.....

网友:
又是复杂问题

网友B:
最好的办法...把原厂尾舵的电路板移过去

网友:
其实很多人说移植电路板。其实里面的问题不对。。。电路板大同小异,舵机的不同是电位器的阻值不同,02S的实测4.9K阻值。。。比如亚拓的舵机实测6K多。。。区别在这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的办法...把原厂尾舵的电路板移过去

原厂的电路板移植过去,可以吗?您试过了吗?

网友:
02S的尾舵机可以说目前还没有哪款比它原厂效果好的,,这些舵机我都试过,,

网友B:
原厂的最大缺点就是电位器太渣了,用不了几天就会抖舵,但它的舵机主板是不错的,最起码它的参数跟接受机是配套的,,,改吧,包你有惊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厂的最大缺点就是电位器太渣了,用不了几天就会抖舵,但它的舵机主板是不错的,最起码它的参数跟接受机是 ...

具体要怎么改呀,有具体的改贴子吗?

网友:
你真笨,两个舵机拆开,怕记不清线路的话用手机拍几张照,,再对应移植焊接,,,,,,,,,,

网友C:
楼主的舵机我试着移植过原厂电路板,结果很悲催,别说金鱼尾了,根本没法控制,效果还不如不移植,因为两个舵机的电位器不同,而且原厂舵机还不好换电位器,当然我用的是GY280的接收,用原厂舵机效果当然最好,但是原厂舵机它老抖舵,新的没飞两下就开始抖,无语,现在用个N年前的原厂,居然飞了100小时还没抖,还是之前的好点,运气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舵机我试着移植过原厂电路板,结果很悲催,别说金鱼尾了,根本没法控制,效果还不如不移植,因为两个 ...

那用胜辉sd370的舵机移植原厂舵机的电路板不知道可以吗?应该不会出现您说的这种情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油门曲线设置错了 导致普通模式下转速过低.....

油门曲线你看一下是这样设置的

网友:
我用着没什么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