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15-GH3云台画面传不出来!

楼主(2015-05-20):
IOSD正常,以前画面正常传输,今天GH3相机我刚设置了1080P   50P格式,就传不出画面来了……究竟什么原因呢?

网友A:
云台下边开关试试 再就是相机av或hdmi线插拔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云台下边开关试试 再就是相机av或hdmi线插拔下

改好了,相机输出设置成1080I就可以了,不能用1080P,传不出图像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好了,相机输出设置成1080I就可以了,不能用1080P,传不出图像来